[ASolid] 新手请教 AS2258短接问题

楼主(2021-03-30):
见图 AS2258 短接位置

网友:
第一张图右上角的那2个小孔就是ROM孔

网友A:
短接2个圆孔不认么?那就试试2把铜排点2个一组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2个圆孔不认么?那就试试2把铜排点2个一组短接试试

都试了 没用

网友:
扔了吧,S片不值得折腾

网友:
应该就是图1右上角两个圆孔,我的可以检测到了 但是目前不知道如何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