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有兄弟研究过自动大灯控制器吗

楼主(2021-03-30):
低配车子想改个自动大灯功能,淘宝上看到这种直接串在原车灯光组合开关上的这种控制器,可以实现遥控开锁亮灯,断电关灯。有兄弟研究过这种控制器吗,用的是单片机还是啥?
我看了一下车子原厂电路图,OFF档直通BCM.然后别的灯光切换是不同电阻串联,BCM检测不同的电阻分压来开启灯光的,装上这种控制器,OFF档就变成了AUTO档了,有没有兄弟自已DIY过这个?

网友A:
手动控制吧,自动大灯不是这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控制吧,自动大灯不是这么简单的

淘宝上这种控制器,同样还是光感来模拟手动切换的

网友:
汽车是工具,普通人没有必要在这上面多花心思和金钱

网友B:
我的大众车的我自己做过一个.用的别人坏掉的开关的外壳.
基本都是有个单片机.接管开关送来的电阻值,检测当前亮度,然后依据现在是不是该亮灯以及亮什么灯,再模拟接通一个对应的电阻送给行车电脑.
相当于在原来的开关和行车电脑间多了个接收并修改阻值的机构

网友:
支持动手玩,安全放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大众车的我自己做过一个.用的别人坏掉的开关的外壳.
基本都是有个单片机.接管开关送来的电阻值,检测当 ...

你是自己做的电路用别人的外壳还是用的现成的电路改在你车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做的电路用别人的外壳还是用的现成的电路改在你车上的?

自己做的电路,用的现成的外壳.主要是静态耗电低.原来的那个不用停车状态也有好几个ma的电流消耗.不怎么合理.会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电路,用的现成的外壳.主要是静态耗电低.原来的那个不用停车状态也有好几个ma的电流消耗.不怎么合 ...

能分享下你的电路和单片机的程序吗,有套件,卖我一套也行。

网友C:
看我改的,网上买的模块,两档感光控制,分别控制示宽灯和大灯不影响远近灯光切换,外接控制开关可关闭不影响原车大灯开关。要注意的是有的车只能控制近光,就像我的车。问卖家他也不懂,只能自己在开关总成里有接出一根远近光的公共线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改的,网上买的模块,两档感光控制,分别控制示宽灯和大灯不影响远近灯光切换,外接控制开关可关闭不影 ...

这个模块多少钱买的,麻烦兄弟PM个链接给我看看呢。
但是我图上的那个是直接挺在灯光组合开关的线束上的,是无损改装,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实现能按遥控解锁亮灯的,因为我看原厂电路图,那个线束开关也就只有开关的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多少钱买的,麻烦兄弟PM个链接给我看看呢。
但是我图上的那个是直接挺在灯光组合开关的线束上的 ...

迎宾功能是接原车中控锁信号线,正负信号均可,某宝搜索  2路自动大灯  。85元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多少钱买的,麻烦兄弟PM个链接给我看看呢。
但是我图上的那个是直接挺在灯光组合开关的线束上的 ...

开锁亮灯我没有接,因为我改了一键启动,原车遥控可以三次解锁直接启动发动机,启动后如果是晚上大灯自动就亮了,所以没接迎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改的,网上买的模块,两档感光控制,分别控制示宽灯和大灯不影响远近灯光切换,外接控制开关可关闭不影 ...

原车灯开关打在什么档位上就是改装后的AUTO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改的,网上买的模块,两档感光控制,分别控制示宽灯和大灯不影响远近灯光切换,外接控制开关可关闭不影 ...

店主说我的这种控制类型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店主说我的这种控制类型不能用

你的车没开钥匙能打开大灯就能用,反正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车没开钥匙能打开大灯就能用,反正就不行

我的是不开钥匙只能打开示宽灯(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