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有ttl接口的主板,可以通过ttl提取和写入flash底层数据吗

楼主(2021-03-30):
手上有一台系统底层坏了的电子词典,还有一台好的,我互换两台机器的flash发现坏的可以开机了,确定是系统底层出错导致不开机,这个设备上有ttl接口,插到电脑上是一个u盘,请问用什么工具能提取系统底层数据呢?

或者如果没有办法提取底层数据,出了用编程器,还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案,可以把好芯片放底层数据复制到坏的芯片上呢,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是24 25的flash 买个编程器还简单些。

网友:
用料蛮不错的,,都是黄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4 25的flash 买个编程器还简单些。

是tsop48的片,256m的,买编程器用不了几次太浪费了,请问还有别的方案吗,比如上u盘主控,用win32diskimag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tsop48的片,256m的,买编程器用不了几次太浪费了,请问还有别的方案吗,比如上u盘主控,用win32diskim ...

把母片发靠谱的马云家代写,不过运费贵,还有一个是去电脑城给修电脑的帮读写。

网友C:
top48的比较麻烦,直接U盘是不可能的,会编程的可以用飞线大法用51单片机之类的写。ttl直接写是写不了的,除非芯片里面带了辅助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母片发靠谱的马云家代写,不过运费贵,还有一个是去电脑城给修电脑的帮读写。 ...

我看好像有个nandlite编程器,就100多块钱,准备弄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p48的比较麻烦,直接U盘是不可能的,会编程的可以用飞线大法用51单片机之类的写。ttl直接写是写不了的, ...

准备弄那个100多块钱的nandlite编程器试试,另外请问我只刷那些老nor芯片和nand芯片,最便宜的方案是啥啊,nandlite只能刷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