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钳形直流表,不求精度多高,但求价格便宜!

楼主(2021-03-30):
搞电池组,需要一个直流电流表,钳表,不求精度多高,但求价格便宜!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用了一年多了,有自动保护还可以,之前用坏了好几个滨江5266

网友B:
XTAR VC4S多多买成80左右个人觉得用着还行。

网友:
测直流,最便宜都要一百多,几十那种只能测交流,

网友C:
UT210 UT204+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了一年多了,有自动保护还可以,之前用坏了好几个滨江5266

你确定可测直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UT210 UT204+

优利德ut210e

网友E:
这个可以测直流,189元

网友:
确实,直流钳表最低也要一百多了,那些报价几十元的是不存在的,这个钱省不下来。而且不能只看价格,有些必须的功能也要满足才行,比如优立德210e,功能算很齐全了,而且小电流分辨率可以到1毫安,买的人很多,但其显示是2000字,测4.2伏锂电池电压就不好使,要6000字显示的才好。那么,找得到的6000字的直流钳表,还要100多元的就少了,华谊pm2118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价格156可以拿到,但其直流电流最低从100毫安开始显示,有测小电流要求的就不行了。所以,现在买直流钳表要多考虑考虑才行。

网友F:
刚才又到淘宝看了下,天宇3266td只能测交流电流,能测直流电流的是328d,6000字显示,小电流分辨率10毫安,功能较齐全,价格140,算便宜的了,比较合适。

网友F:
其实要想省钱,不一定买直流钳表,用直流钳表无非是取其可量大电流和不影响电路工作状态,达到这个目的也可以用数字显示的电流表头来实现,比如4位显示的100安培表头,内阻0.75毫欧,对电路的影响就很小了,30多元,50安培的内阻1.5毫欧,20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可测直流电

这个还有另一种型号,外观一模一样,可以测直流的,我购买记录找不到了,不过确实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才又到淘宝看了下,天宇3266td只能测交流电流,能测直流电流的是328d,6000字显示,小电流分辨率10毫安, ...

不建议买这个牌子,我们用坏了好几个这个型号,现在我们都用204A,耐用

网友:
滨江168D,就是直流电流准确度不是太高,用作工作还是可以接受的!!!!!
150应该可以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TAR VC4S多多买成80左右个人觉得用着还行。

是挺便宜的,我买成115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实要想省钱,不一定买直流钳表,用直流钳表无非是取其可量大电流和不影响电路工作状态,达到这个目的也可 ...

上百安培的电流,你想把电流表串进去?比买电流表麻烦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百安培的电流,你想把电流表串进去?比买电流表麻烦多了

麻烦归麻烦(其实也没多麻烦),能省一百块钱,论坛也有不少这么干的,见仁见智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主要是有的电路,不方便断开串入电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测直流,189元

210e是100A 210D是200A 204+是600A 众仪QB9是600A

网友:
泰圣TS203可以,120元左右。(先发的是充电器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