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是不是锂电池充电器?JDA-240KA

楼主(2021-03-30):
比如这个

网友A:
虽然具体元件、型号拍得不清楚,但这个肯定不是锂离子充电器。首先,通常单节锂离子电池充满电时为4.2V,5节为21V,6节为25.2V。这款为24V输出,肯定不对。而且,锂离子电池需要恒流充电。不过,这款由变压器降压后整流的电源虽然笨重,但只要不过载,很耐用。派其它用途吧。

网友:
看输出电压是24V,好像没有合适的锂电池是这个电压,6串好像可以充

网友:
只要不是铅酸三段式充电器,电压相符就可用于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具体元件、型号拍得不清楚,但这个肯定不是锂离子充电器。首先,通常单节锂离子电池充满电时为4.2V,5 ...

我再拍,麻烦你帮忙

网友:
这个是24V的镍电池充电器

网友:
已经说了这不是专用的锂电池充电器,可以用在其他方面

网友:
锂电池单节满电是4.2V,2节就是8.4V,如此推算5节是21V,这个充电器输出24V,那么是覆盖了21V,输出电流2A,算比较大电流的电源,再看输出接口形状,有可能是锂电池做动力的电钻,或者电扳手配套的充电器,虽然标24V,但有自己的充电控制电路,建议用5节电池串联试试会不会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