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被严重抹黑的2246XT,实际写入放大极小!

楼主(2021-03-31):
如题,2246xt加东芝9DDJ,做了WTG,安装了Adobe全家桶,和各种零碎软件,实测写入放大只有1.098倍,之前论坛一听到2246xt,张口就来写入放大10倍以上,MLC变成QLC的寿命,实属人云亦云!

不排除个别写入放大很严重,但不代表全部都是,要看配合什么NAND颗粒,固件,和使用习惯,至少2246XT+东芝9DDJ+1153E,在我这做wintogo使用一段时间,写入放大不到1.1倍

网友:
无奈 处买的 256G SSD,好像是东芝颗粒+2246EN.

写入接近 2 了.

网友A:
还有说二三十倍的呢。都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
有的Smart上显示的问题。
Diskinfo显示出的Smart都是仅供参考的,不是真实的。
这个锅要Diskinfo来背,之前测试过6.x版本和8.x版本读出来的数据还不一样呢
像之前建兴2246EN的盘。好像是要除8还是除32的。写入1G用Diskinfo这软件读出好几十G
掐指一算,颗粒速度有那么快吗?
假设是写1G,Smart上显示8G,这就相当于内部擦除了8次了
难道是第一次擦不干净,来回再多擦几次吗
真是这样主控厂早就倒闭了。

其实46XT跟46EN啥放大都是浮云
较真起来,个人非专业测试的情况下,两者的写入放大率理论上是差不多的
关键是你用的完那么多寿命吗

网友:
SM2246 的 F1 确实是 以32MB 为单位的,实际写大文件可以验证.

我这个 写入放大2, 也是能够接受的.
一年下来就20~30个PE.

网友:
一看到全家桶,直接走人。

网友:
我用的46en和58h写入放大都有两倍

网友B:
除了带压缩功能的SF主控,其它任何主控,都避免不了写入放大,这是由闪存的读写机制决定的。
算法优秀的马牌,一样有接近2倍的写入放大。以下是自己笔记本上的马牌建兴固态,做系统盘用了6年的效果。

网友:
一般最大是2倍左右吧,看具体怎么使用,有时候系统后台运行多了,放大会比较大

楼主:
这是我另外一个2246xt+镁光NW773,也是做WTG和传输文件,使用更长时间,写入放大才1.3倍,(F5除以F1是写入放大倍数,除以32是转换GB)

网友:
部分老的固件确实见到过写入放大爆炸的情况,目前的固件基本没啥毛病的,基本都是1.几,差不多2.

网友C:
把浏览器的缓存扔机械硬盘里面能减轻写入量,写入放大就不用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说二三十倍的呢。都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
有的Smart上显示的问题。
Diskinfo显示出的Smart都是仅供参考的 ...

向来都是闪存没挂,固件先挂!根本就用不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浏览器的缓存扔机械硬盘里面能减轻写入量,写入放大就不用在意了。

这种做法就有点南辕北辙了。

用固态盘,本身就是图固态盘响应快,IOPS高,缓存放机械盘,会影响浏览器的使用体验

网友:
十几倍是不知怎么算出来的,但1.0n倍,呵呵,你要是放着不用它还0写入呢。你倒是作为系统盘用一年半载试试,还是不是1.0n!!!!!
至于缓存,DDR4现在值钱么?上32G,划30G出来做RANDISK不香么?机械盘才是盘?固态盘才是盘?内存盘就不是盘了?

网友:
有个XT和EN,但是XT的写入放大才1.1,en的达到1.5了。明显的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说二三十倍的呢。都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
有的Smart上显示的问题。
Diskinfo显示出的Smart都是仅供参考的 ...

你的意思是,人活着就好,甭管那么多。
但问题是,你可以不管,不等于科学不存在。
也不能否定科学、追求科学的人的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做法就有点南辕北辙了。

用固态盘,本身就是图固态盘响应快,IOPS高,缓存放机械盘,会影响浏览器的 ...

我是没什么感觉,倒是每天能省下二三十个GB。

网友:
1早期固件有问题
2人云亦云
3为了卖e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带压缩功能的SF主控,其它任何主控,都避免不了写入放大,这是由闪存的读写机制决定的。
算法优秀的马 ...

改天去看看我那个12年用到现在的浦科特M3 6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做法就有点南辕北辙了。

用固态盘,本身就是图固态盘响应快,IOPS高,缓存放机械盘,会影响浏览器的 ...

可以用ramdisk之类的把内存虚拟一个小容量盘来放缓存,速度嗖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