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了几十年的石英钟diy

楼主(2021-03-31):
用了几十年的石英钟时间不准  ,电池要求电压要高要新电池才能走时,,而且每天都慢几秒。
1 将晶振换了一个后走时快 就在晶振上并联小变压器线,11cm长 拧成麻花状,走时快慢加或减线的长短。现在基本准确了。
2 再用18650电池放在充电器里面,加了保护板,加了可调减压板,调到1.5V供电 ,并且以后可以充电。一劳永逸,不想事了。

楼主:
降压芯片标注输入4.8V-28V,走了一个月现在18650电池电压4.1V没有问题,输入低于4.8V还是阔以降压,以后再看看低于多少V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
用这个降压板供电,功耗太大了吧?!

网友:
钟表用可充锂电,反而会费事。一节高能电池,撑半年到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呃换个机芯不好吗?

网友:
用了几十年?质量不错啊!我家的一个康巴斯石英钟用了十几年,现在老是偷停,估计要扔了

网友:
稳压板的损耗都比石英钟耗电多吧?既然时间已经准了,一节电池应该就能用1年了。

网友:
电流小对降压输出影响小,估计4.1伏一下也可以。

网友:
我是直接用一节1号电池

网友:
直接上个低压差的LDO不更方便

网友:
我家有块表也是这现象,我想是不是把秒针剪短一些呢?

网友:
再搞一套自动充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