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显卡尺纽扣电池改法拉电容供电思路

楼主(2021-03-31):
电池便宜,买不需时间吗?
这种碳纤维数显卡尺平常很少用

等用的时候,电池早被待机电流耗尽
而备用电池,也不知去向!LR44镍氢比尺贵

容量:140毫安时,标称尺寸如下图:

且镍氢也有过放电问题,决定采用电容代替电池

理由如下:尺使用频率极低,且使用时间也短,电容不怕放光。LR44当然是方便,大众市场需要,咱们数码爱好者,不怕它没电,因为,利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都可以安全充电。

初步决定采用:尺寸比较适合的V型法拉电容,5.5伏特耐压,0.22法拉容量的1.5元且包邮

根据经验公式:法拉转成毫安时=法拉*电压*0.694,那么0.22法拉的超级电容=0.23毫安时

而根据会员ljlun的实测,尺工作电流21微安,那么我计划的电容,可以工作时间是10小时,惊呼!我的个天,足够了
他也证明待机理论时间291天,实际电池自放电,造成待机时长会更短

请问各位,我的思路,还尚存哪些不足?

网友A:
完全可行。只是要控制一下法拉电容充电的电压,别充到2v以上卡尺烧坏了

网友B:
临时用一下可以,电容的放电特性和电池不一样的,卡尺显示会随着电压的下降出现偏差,为了测量精度还是买一板电池吧,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搞呗

坚定干脆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行。只是要控制一下法拉电容充电的电压,别充到2v以上卡尺烧坏了 ...

提醒有意义,那就用指针表某个欧姆档,不超过2伏特来冲,我想数字表2极管档,理论2.8伏特,临时两个表笔,怼它10 8秒,电容电压不会超过2伏特,只是不知道此卡尺电源管理芯片上限是多少?咱们都能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临时用一下可以,电容的放电特性和电池不一样的,卡尺显示会随着电压的下降出现偏差,为了测量精度还是买一 ...

坚决不买一次性电池,买尺附送的电池,都记不起来去向了,再说了自然寿命也就18个月,用电容代替,就是为了从根本解决一次电池的顽疾

网友D:
2021了 ,为什么人家会选用干电池 ,包括很多门锁,燃气表,那都是因为电容电池漏电特性,当你想用的时候,没 电了  你心塞不

网友E:
二极管档充电时,读数跟普通红绿发光二极管差不多就可以了,一般充电1.7v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档充电时,读数跟普通红绿发光二极管差不多就可以了,一般充电1.7v上下。 ...

精彩点评,有理有据,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临时用一下可以,电容的放电特性和电池不一样的,卡尺显示会随着电压的下降出现偏差,为了测量精度还是买一 ...

我为了克服你的担忧,我最终拍了0.33法拉规格电容,非常感谢你的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档充电时,读数跟普通红绿发光二极管差不多就可以了,一般充电1.7v上下。 ...

从完全没电,第一秒万用表蜂鸣器,肯定响
那数字表逐渐显示的升高电压,就是电容电压?
如果是,那太完美了?有用D档测电容的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21了 ,为什么人家会选用干电池 ,包括很多门锁,燃气表,那都是因为电容电池漏电特性,当你想用的 ...

你好,那些应用当然不能用电容
我等偶尔使用的卡尺,不怕没电,就怕不能充电
咱们身边都有数字万用表,你知道的,用二极管档充电,屏幕读数就是电压,十秒八秒看冲到1.5就不冲了,多好啊!下一次用不知猴年马月呢?一次性电池才是噩梦

网友F:
本来想到用Li-SOCl2电池的,但是是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想到用Li-SOCl2电池的,但是是3v的

有条件优先考虑锂电
镍氢特别不适合低使用频率的设备
我采纳电容主要是,电容免维护,没听说电容充电要控制电流,也没听说过放电,没电了就没了,用前用数字万用表表笔,捅两下即可

网友G:
非常好的思路啊,建议各大厂商考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好的思路啊,建议各大厂商考虑啊!

只适合咱们数码爱好者,不适合商业化
我选购的0.33法拉,原本用在集成电路切换电源的缓冲,资料显示,永远不用更换,正合我意
10小时内,自放电为零,忽略不计。202小时,自放电20%,然后,加速自放电,电压至0伏特

网友H:
你的法拉电容容量计算的是肿用的总电压,但是在使用过程总只有高位一段电压能用,低于一定值就不能用了!例如,1,5V的电容,在1.5V环境使用,只有1.5-1.3V左右的放电对你有用,1V一下是没用的啊

楼主:
我这把尺工作实测电流18.8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法拉电容容量计算的是肿用的总电压,但是在使用过程总只有高位一段电压能用,低于一定值就不能用了!例 ...

咱们爱好者
小概率,一天频繁用尺,很久不用一次
可谓是,书到装B方恨少,尺到用时怕没电
电容优点,它不怕过放电,咱们身边又有数字万用表,利用二极管档很直观充电,2伏特以下停止

我的电容到了,实测发现,该尺2.5伏特不烧尺,但不工作,显示三个8。意外接反,尺有保护,也不烧,屏幕无显示

我是认为数显卡尺用电容供电,适合业余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