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拼夕夕版众仪ZT219入手简单测试

楼主(2021-03-31):
前几天拼夕夕买的,价格不错,昨晚有时间简单测试一下
先拆机看下年份
继续
年份在刀盘那一面,不卸掉背光灯不好取,翘起一面刚好可以拍到
测试部分
电压对比米勒AD584
2.5V
5.0V
7.5V
10V,只能说在精度范围内。
接下来对比830电压电流电阻基准
分别是1   2.5   5   7.5   10   15  20
1V

2.5V

5V

7.5V

10V

15V

20V

电流档位

凑合看吧,传图太累,顺序可能有问题
2UA

10UA

100UA

1000UA  奇葩档位

2MA

100MA

200MA

400MA

1 A

1A

入手价格比较低,比较满意吧
槽点,电池仓连山寨都不如,测量精度貌似都在量程内,背光不舒服,显示角度欠佳都不如一些小品牌,不过价格很合适

网友A:
只有我看到的是隐形文字嘛?要选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我看到的是隐形文字嘛?要选择的?

文字看不到,图片是外链,半天才出来。帮帮团发帖应该认真一些啊

网友C:
看上去还行,几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有我看到的是隐形文字嘛?要选择的?

他非要弄个深绿背景色

网友E:
这是第一批次的

网友:
拼多多什麼都能拼?

网友:
众仪的表就没一款显示效果好的,自己买的ZT109,ZT219我用的是公司买的,最烦的就是液晶的视角太小了,偏一点就看不清楚。还有刀盘,表笔插口接触不良的毛病

网友:
电池仓山寨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我看到的是隐形文字嘛?要选择的?

用电脑直接复制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字看不到,图片是外链,半天才出来。帮帮团发帖应该认真一些啊

简单测试,正好用电脑,就直接复制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还行,几钱?

53拼的一共就两台,清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非要弄个深绿背景色

简单测试,刚好用电脑就偷懒直接复制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第一批次的

电阻改了,不错

网友:
建议把文字改下,图片最好上传,不然过段时间就失效看不到了。

网友:
不仔细看还看不到文字

网友:
精度还不错,撸成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53拼的一共就两台,清库存

运气太好了

网友:
明显的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