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客厅跳闸望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21-03-31):
昨晚客厅跳闸了,早上起床后把空开推上去后发现客厅四边的筒灯都不亮了,四边筒灯分两个开关控制,现在是按开关四边筒灯都无反应,这情况应该是开关坏了吧 ?由于没实际连接操作过四联开关,又没有电笔,下不去手

网友:
看你描述问题的样子,就知不是专业人士。这个真还不好判断了。空开能推上?灯又开不亮?那说明线路烧开路了;如果线路存在短路,那么空开应该推不上。所以,基本思路是一看哪个开关存在断开火线,二看哪个灯存在问题导致烧线路。

楼主:
好像图片显示有点歪,重新上传一次
后续更新一下,发现是某个筒灯的一根主线断了,但是就很奇怪了,总共10个筒灯分2个开关控制,那么为什么断了一根线导致两组筒灯都不亮呢?

网友:
这个时候万用表有用武之地了,测量电压和短路情况

网友A:
手摸一下看有没有电

网友:
空开一般不会坏,可能是楼栋的进线空开跳闸了,你要找物业或者自己下楼看下

网友:
说实话,没有电笔,没有万用表,你这个故障没法查

网友:
开关坏不可都坏

网友:
四个开关同时坏可能性很小,你可以拿红白短接碰在一起,如果灯亮就是开关坏。说不定只是你总开关没有打上而已。

网友:
筒灯单接可以亮吗 ? 单接不亮就是筒灯坏了

网友B:
一般都是 灯筒 漏电 才跳吧!  没有电笔没有万用表真不好修的,只能一个个灯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 灯筒 漏电 才跳吧!  没有电笔没有万用表真不好修的,只能一个个灯试试! ...

漏电一般不会引起空开跳,又不是漏保。空开跳基本上短路或过载

网友:
搞个灯泡 灯座  分出线来当电笔  或者这个台灯 插头接电当电笔  你还是去借个万用表吧

网友:
远不远啊?我过去。。专业电工。。估计是灯头。。。或者是N线 断了

网友:
五金店买个电笔几块钱,然后再来维修靠谱一点。

网友:
驱动短路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摸一下看有没有电

 楼主去摸了

网友:
一般是某个灯坏了才会跳,开关坏的几率不是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一般不会引起空开跳,又不是漏保。空开跳基本上短路或过载

现在很多家庭为了所谓的安全,,全部用2P漏保,用的空开少了。

上次去某家看了一下配电箱,清一色的2p漏保,没有一个空开!

网友:
还是请专业电工看看,离我近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