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喂小鸡的启夫电吹风拆解

楼主(2021-03-31):
此电吹风,有两个版本,一共兑换了两个,其中一个有蓝色的灯光,第一个收到的没有,收到第二个发现有灯光,以为第一个灯光是坏的,拆开证实一下这个确实没有灯光

网友:
上次换了个热水壶感觉还可以,这次换了个暖风机很垃圾,正打算下次换电吹风呢,这一看感觉也很一般啊

网友A:
喂小鸡?哪个软件?白嫖吗

网友:
这么垃圾我也是要的这个还没满,看来到时候必须换掉希望可以吧

网友:
我就整了一袋大米

网友:
楼主喂了不少小鸡啊

网友:
我换的蓝牙音箱只能播放MP3歌曲,无损格式的不能识别

网友:
确定不是玩的芭芭农场?

网友:
永磁电机的垃圾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喂小鸡?哪个软件?白嫖吗

X宝特价版,3周年活动还满5反5呢

网友B:
多长时间喂好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长时间喂好小鸡?

半个月到20天左右

网友:
凉风模式功耗也不低,通过一根细电热丝分压给碳刷电机。不过特斯拉电动汽车后来也出现永磁,可能是异步电机不适合咱们路况,退磁后好换新电机挣钱,应该采用类似汽车发电机,把碳刷滑环给转子供电,改成手机无线充电结构感应给转子供电,高效率工况调节能力比异步电机更好。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喂小鸡真快啊。。

网友:
看发热丝估计功率不大。

网友:
四十元包邮的康夫用了七八年了,启夫没见过

网友(2021-07-19):
好像有两家店,一个绿色一个蓝色

网友:
淘宝特价版很多便宜货的,但是质量就一般般能用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