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PS3109开卡不成功原因

楼主(2021-03-31):
找不到原因很苦恼DOS过程没问题关机重启还是不认硬盘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1 BIN文件的版本问题/这个可替换试试
2颗粒不行了/固件运行不起来

网友:
苦恼啥,扔了吧,买个新的,费那劲,颗粒编号看不见,黑片吧,还折腾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BIN文件的版本问题/这个可替换试试
2颗粒不行了/固件运行不起来

谢谢受教了我在找找别的版本

网友B:
你这dos下面没问题?那么大个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dos下面没问题?那么大个fail

是啊就是都成攻了就是关机重起还是不认盘

网友:
如果是镁光颗粒只能用1.6固件,其他版本固件要么运行不了,要么跑圈掉盘。

网友(2021-12-15):
哈,一看就似乎知道是怎么回事
apacer似乎是3111的主控,你拿去开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