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b有没有靠谱卖磁铁的 买了好几块磁铁都不好用

楼主(2021-03-31):
做个缸擦的 买了好几块磁铁都不好用

网友:
我家那个磁吸擦窗器,去年我自己没注意水洗的时候两片夹住左手了,右手竟然掰不开,后来左手一大块淤血。这样的磁铁吸力我觉得能够用。

网友:
不都差不多么,怎么个不好用法?

网友:
买几块废旧硬盘拆了就有了

网友:
搜索强磁 应该有卖的

网友:
铷磁应该也可以

网友:
买个差玻璃器拆磁铁

网友:
搜“钕铁硼”

网友A:
擦窗器只能擦5mm以下的玻璃,8mm以上吸不稳,换强磁上去可以吸住,但是擦5mm以下的玻璃搞不好会损坏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窗器只能擦5mm以下的玻璃,8mm以上吸不稳,换强磁上去可以吸住,但是擦5mm以下的玻璃搞不好会损坏玻璃 ...

双层中空玻璃,何止5mm呀!稳稳的!

网友:
买几条金苔鼠都不用擦玻璃了,每天干干净净的

网友:
农村人没用过擦插器,第一次用时,没料到吸力那么大,差点搞坏玻璃,然后发现推也推不动,于是就取下不用了。上面有人说手被夹紫的,是真的,确实吸力特强,我两片中间没格东西,最后分不开了,根本就弄不动,后来用不锈钢刀敲入两块中间,直接拉也拉不动(强行拉开,速率外壳肯定坏)最后是使两块磁铁错位,才把他们分开的

网友:
不是有擦窗神器吗?根据玻璃厚度选择合适的就行,还挺好用的。

网友:
找收废品的或者修电动车的 或者收个那种两轮平衡车的电机拆  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