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被烧死的19V路由器电源

楼主(2021-03-31):
都已经给它这么清凉的着装了, 居然还能热成这样。。。。  虽说换个400V的电容应该还能输出, 但是这小驱动真的太烫了, 直接换了另外一个大的19V电源

坛友问我这用的啥路由器要19V, 好吧, 这是上古神器 ASUS的 RT-N56U, 五口全千兆, 刷的没有无线的 OPENWRT固件。
原装充电器是 19V, 1.58A的输入。 这个路由器要是开启无线, 巨热!!!

楼主:
最后换成了另外一个大个头的19V, 目前稳定运行中。 主路由稳定高于一切

网友:
兔子拉车  ……

网友:
楼主你这什么路由这么厉害要19V的电源?这功率怕是超30W了吧?

网友:
这样搞不安全

网友:
搞个二手正品品牌笔记本电源,不需要挖孔散热

网友:
同问,咋级别的路由?吃的挺狠呀

网友:
挖孔都烧成这鬼样子,不挖恐怕炸鸡了

网友:
明显是开关管长期高温烤的,换了电源没毛病以前属于小马拉大车累死的

网友:
nice,最简单粗暴的散热方法

网友:
别修了,板以经碳化了。

网友:
这个电路看着简单了些,有些山寨。

网友:
找个旧的笔记本个电源,带起来轻轻松松

网友:
这个路由用12V电源就可工作,最好把小插座口改5.25的通用口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