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自动变手动,拆修易视讯高清会议摄像头

楼主(2021-03-31):
学校网课用的摄像头,老师挪做他用从天花板上拆下时没拿住掉地上了,导致摄像头视频模糊,而且不能遥控对焦。中午时这个老师拿到外面去维修,维修师傅拆开后说修不了。下午他们校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看看,这个教室第二天还有网课,重新购买来不及了,只好抓紧时间修理下。对于这种问题我考虑到两个方面,1:镜头摔脱落;2:对焦马达损坏。

摄像头外观无损,转动起来很顺手,云台系统应该没问题

这个摄像头淘宝卖的还挺贵,1000多

被外面师傅拆开过,如果是别人这种忙我就不帮了,不知道别人拆开会不会造成二次故障

带云台系统要先做好标记,仿制安装方向相反造成开机故障

底部是推拉卡扣,容易从天花板上拆卸

拆开底座

霸下排线,记录下卡位方向

拆下步进电机

拆下限位

有轴承,做工不错,不愧是1000多的摄像头

拆下两侧挡板

还有个小步进电机

拆开。电机,摄像头供电排线

皮带轮传动,满足使用要求

一转眼到了晚上,吃了晚饭继续,晚上加班不能耽误明天使用

拆下PCBA,拆下电机

拆下固定螺丝

皮带轮

继续拆

拿掉两侧螺丝

拆开摄像头外壳

做工还可以,该打胶的地方打了胶

螺丝胶都破损了,麻蛋,被外面维修师傅破坏了

自己慢慢整理吧

拿下镜头,看到对焦马达脱胶了

尼玛,相线断了。。。。。

换个角度看看

嗨。。。。。瞬间心里有点堵

镜头螺丝胶也被动过了

镜头参数

原装应该是这样的

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这个对焦马达相线固定胶脱开了,但按照铜丝的拉力还没达到断开,从动过摄像头推断外面那个师傅把相线给扯断了。。。。。。

拿下马达看看

如果心灵手巧还是可以修复的,但我没这个功力

拆开马达,重新扯出排线焊接就可以修复,但是明天就要使用,不能做精密维修了,得像个办法

我打电话给校长沟通,校长表示不影响明天上课,就让我怎么修都行
那就按照我的想法吧。既然不能电动对焦,那就固定对焦或者手动对焦吧
我考虑到学校可能会更换摄像头,如果固定对焦了,换下来的摄像头退役送给我的话还得打开调教,那就直接可调手动对焦吧,如果最后真到我手里了,用起来也方便些

找出个投影仪固定贴条

打直

切割,打磨,打孔

安装在摄像头调教系统上

给摄像头外壳开控,使铁条方便在外面滑动达到对焦目的

重新安装回去

最后样子

第二天早晨安装回去

卧槽,踩坑了。。。。外面师傅果然不靠谱,摄像头他给安装反了,导致开机质检后摄像头会转到后面,要用遥控器调整过来
只好自己重新拆开,反方向安装。。。
再开机,质检过后摄像头方向正确

校长看后非常满意,她抬头问我不是开孔增加手动调焦了吗?怎么没看到?
额,早晨重新调整方向安装后,开孔方向从原来下面变成了上面,摄像头开孔在云台底座下,外面看不出来
然后。。。校长很满意的取消了重新订购摄像头的计划

网友:
就这画质还卖1000多

网友:
以后维修的事情都归你了,做好了口头表扬;做错了以资惩罚

网友:
校长说了,你添加头衔了......

网友:
这个真是学习了,没拆过摄像头

网友:
实际焦距4到9毫米M12监控变焦镜头,广角端鱼眼现象,长焦端看不出畸变,缺点长焦端光圈小不恒定,我买过比楼主更虚标的,标成2点8到12毫米,初代海蓝边缘有点模糊场曲,后代云曦改成前组第一片平凹透镜,画质边缘改善解决场曲问题。十年前我弄过旧三洋数码相机镜头进灰卡死,去掉裂开齿轮改手动失败,结果开机镜头自检错误几秒关机。后来发现运动相机也不错,最好是联咏96660主控加IMX291感光片,或者凌阳SPCA6350M加OV4689也不错,可惜只支持M12小接口镜头,CS大接口6到60毫米监控镜头,需要改运动相机结构,把电池触点飞线移动到其它位置。

网友:
校长说,以后的活都找你

网友:
还好,总算能上网课了

网友:
这个感觉用处不像想像的那么大啊

网友:
校长说了给你涨工资1000元,好好干

网友:
校长直接打电话,喝口可乐抽中华

网友(2021-06-02):
我想知道,收钱没有?
校长关注,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