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72V 20AH 智力芯电动车充电器拆机

楼主(2021-03-31):
上班通勤的电动车充电器坏了,故障现象为打嗝,输出电压跳动,一直亮绿灯,充电不进,想着拆开看看,发现故障时好时坏,估计是虚焊了,接触不好,谁知道大意了,没断电就直接下烙铁,砰的一下,世界就安静了,把家里插座的空开都顶跳了,哎,年纪大了,有点犯糊涂......板子炸的挺厉害多的,干脆就不折腾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上深水宝淘一个算了,看来看去,一般的72V 20AH 充电器就几十块,琢磨着买一个自动断电功能的,要不夏天容易吧电池充鼓,也抱着交点智商税的态度,于是就有了下面这货。闲话小说,直接上图。

碳纤维的纹路看上去还挺不错的

充电器的参数

板子全貌图

主控和显示板

带背光的显示屏

液晶显示驱动芯片

8051内核新唐N76E003AT20单片机

pc817光耦

20N60C3  N沟道MOS管

LM324运放

KA3842

DSE806超快恢复二极管

控制输出通断的24V继电器

整个板子做工还是挺工整的

电路板背面好干净

空载时的液晶屏显示

下面图中红圈分别是2个温度电阻,检测充电器盒内温度和环境温度

大神们看看这充电器怎么样,我是不是交智商税了,欢迎大家评论,也可以用M币砸我,嘻嘻嘻......

网友A:
这款充电器应该不错的。可惜充电电流小了点。多少大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充电器应该不错的。可惜充电电流小了点。多少大洋呢?

充电电流3A左右,价格125

网友:
板子很规矩,开关管能用20A600V的场效应管也很难得,输出3A电流也不小了,至于显示,无所谓。

网友:
看起来就很高端

网友:
  西普尔 新款 意法半导体芯片  ……

网友:
显示真的无所谓,就算看到了,你能把它咋地?

网友:
100多可以考虑修一下,要是几十元就没必要了

网友:
表头模组不错,有技术的话,可以把表头分离装在可调电源上,测试锂电芯和电池组等充电。外面电动车充电买便宜款凑合用,省的担心突然没了。

网友:
就怕这个显示屏不经用。

网友:
只要看见啥智能、啥AI的都不交这个学费!

网友:
这种80元左右就差不多了,超过的话就不划算了

网友:
功率很小 基本上充不满电瓶,功率很小 基本上充不满电瓶,功率很小 基本上充不满电瓶,

网友:
125可以用30买个充电器再用40买个机械定时器,最后可以花50买个功率计!!!
完美!!!还能省5元!!!

网友:
没断电就下烙铁太危险了,人没事就好

网友:
感觉挺高端的

网友:
看起来就很高端哪里买的

楼主:
就是某宝,搜智力芯就能找到

网友(2021-06-05):
充电器的电量检测不准确,能调整吗?比如48V电池充满电才显示51.5V左右,至少应该54v对应1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