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刷写tsop40/48的nor芯片,和tsop48的nand,最便宜的编程器方案是啥啊

楼主(2021-03-31):
之前在tb看到个nandlite,就100多点,但是那个只能刷nand,我有时候还需要刷nor,求推荐个很便宜的方案,谢谢

nor芯片基本都是sst的39vf系列,nand大部分都不超过1g,都是比较早期的芯片

网友A:
最便宜的方案可能是U盘主控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方案可能是U盘主控板吧

u盘主控板可以写nor和nan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