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兴8820s信号

楼主(2021-03-31):
古董路由器不少十几年前的都还有,如今都是垃圾了。如今需求不大本不想买这8820S的,K2刷高恪+2wan 4G路由器开qos就不行,毕竟太老了7620都快出十年了。我是想买5G路由器的,观望了快2年了,动辄几千元最便宜的都要999,要不起!想想对比8820 v2才35包邮玩玩也可以,最后还是买了8820S,最终决定买的原因是看了论坛有个帖子说8820s信号比k2差不多。结果到手实测信号差很多,差差不多10dBm吧,我也是失了智信了邪无脑相信了,帖子里还有拆机图呢,2.4g赤裸裸的外置功放都没有怎么可能信号和功放增益26dBm的K2一样,而且还和5G共用天线。怪不得别人只怪我自己不过脑子。5G好像是同K2的7612功放是什么我暂时还没拆机刷机不知道,刚到手就迫不及待发图了,K2的5G功放增益是23dBm这个也是明显不如的,这还是原机中兴系统,2手机子还贴膜都没撕用了多久不知道,看帖子听说刷机了信号更差……另外待机功耗4瓦左右,无线跑50兆左右的流量功耗就6瓦左右。前面2、3图是距离路由器1米左右,4、5图是隔壁房间。路由器放在一起,8820s放在k2上面,信道都调的一样的。这个帖子我是想说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冷静客观判断,不要别人说什么都相信

楼主:
这是稍微远处的信号,环境比较复杂,各种隔断墙,至少是两堵墙,和k2对比2个手机双频信号都是差10dBm左右,随着距离越远信号强度差距好像小一点,我没有下楼测试,我严重怀疑说信号和K2差不多的那位坛友记忆出现偏差,或者他的K2无线刷坏了,如果说我这8820有问题的话也不成立,因为我这信号强度隔墙信号强度区间55~70dBm

网友:
怪你对K2还是不了解,  K2的近场距离 2.4G是 -17dbm, 5G的近场是 -23dbm左右.  所以他说的近处-29左右是肯定达不到K2的信号强度的

网友:
其实这个型号硬件质量不行,所以信号也不好,要不早就火了

网友:
8820也算是个热门机,量很大,电信宽带定制的。

楼主:
还有人说原机固件中继可以,我刚才又去测了,这个中继就是个笑话。这中继是桥接模式。信号好的地方还不如手机直连。手机直连邻居WiFi能跑120兆,同样这个位置8820s 5G中继只能跑80兆,而且还必须连接8820的2.4gWiFi,连接5GWiFi最高只能跑60兆。在房间里信号不好的地方中继这个5G,结果非常不稳定,网速还不如我手机直连,

楼主:
备忘,nand改spi电阻,r26a4 移到r25a4阻止1KΩ。r27a4移到r28a4阻值6.8kΩ,太小了不慎丢失可以按阻值替换。

网友:
8820s在用 信号是确实不如k2的 特别是穿墙后

网友A:
前几天我也入了个N手8820S和A-040W-Q 都是7621AT+128MB+256MEM
原机NAND救活 8820S的信号的确没K2好 所以我一直没考虑使用中
刷机完毕后有几个小问题
8820S刷了老毛子2.4+5正常
A-040W-Q的刷机完成(固件用的1500那个MSG1500固件) 2.4和5G都开的情况下
只能找到5G没有2.4信号 无线芯片 7165DN

我的家里主路由是mikrotik的正版7621AT那款 AP是K2主要他是百兆 想换掉他 看到8820S的无线信号 我又没什么动力了哎

另外 前几天在淘宝某商家买了2个小娱的路由器(买坏的)说好无修 买回来全是修过的还有掉件的一台 感觉亏大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也入了个N手8820S和A-040W-Q 都是7621AT+128MB+256MEM
原机NAND救活 8820S的信号的确没K2好 所以我 ...

闲鱼看到有卖小娱坏的100元3个还是4个,不会是你买了吧

网友B:
我弄了台E8820S刷了高格放弱电箱做主路由,不用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弄了台E8820S刷了高格放弱电箱做主路由,不用无线

这玩意待机4瓦左右(包含开关电源损耗),关掉5G能少1瓦,关掉2.4g能少0.3瓦,实际关掉后芯片还微温。5G芯片有50兆左右流量时候主板背面烫的手都不能摸,7621待机功耗我估计只有1瓦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弄了台E8820S刷了高格放弱电箱做主路由,不用无线

我就是要刷高恪使用,买之前就这么打算的,功课做少了,随便刷了个7621的高恪不能启动才知道高恪不支持nand闪存。打算改个16m的spi结果上次搞丢了,索性买个32m的还没到货。能不能给个编程器固件?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的.....

硬件和固件都不是很香

现在的7621也只有做AP的差不多...想好点的休验...比7621的U好的,,有很多选项

连运营商都不用7621了

网友C:
家里用E8820V2放在卫生间桥接客厅的K2P信号,坐在马桶上打王者从来不卡,但是K2刷老毛子桥接信号就会卡,另外如果客厅用K3C的话不用桥接信号直接连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用E8820V2放在卫生间桥接客厅的K2P信号,坐在马桶上打王者从来不卡,但是K2刷老毛子桥接信号就会卡,另 ...

k2中继打游戏不行,高恪老毛子都是,我以为所有中继都不行,结果去年捡到个网桥,中继能打游戏,繁忙时段WiFi干扰厉害就不行。都是用的5G信号,2.4G没法用附近干扰太严重,我大概10来个辣级路由器,所有路由器2.4g打游戏都卡,严重时候网速卡得看直播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看到有卖小娱坏的100元3个还是4个,不会是你买了吧

我不是在咸鱼
在淘宝买的
反而上面的2个路由器 卖家说坏的刷机搞坏 反而都给我用TTL救活了
小娱亏了80 40一个包邮

楼主:
待机功耗虽然4瓦,使用率高发热时也挺烫,反正5G部分烫的手指没法持续摸着。7621也挺发热的,今天从侧边看才发现软硅胶都烤变薄了,使劲按压也不能和散热片接触,难怪吸附在7621上,而不是吸附在更光滑的散热铝上。

网友:
貌似是我的帖子里说和K2没什么差别的
不过当时是刷了帖子里分享那个友华的eeprom,发射功率貌似比原版breed强一些。我后来改回原版breed之后信号下降了一些,不多由于匹配更好,所以在实际使用中和测试中并不比友华的eeprom差。

至于楼主说我的K2刷坏了,那绝对是没有的。K2,或者说7620的2.4G驱动有2个用的比较多的版本,一个2.7,一个3.0。2.7的信号非常强,但是会有断流的问题,中继也容易出问题,作为AP用的时候设置弱信号踢除也会出现问题。3.0的信号强度就要差一些,但是很稳定,没有2.7的那些问题。我手上的K2都是用的3.0驱动,所以直接检测信号强度会弱一些,但是实际使用体验比2.7那个仅仅是看着信号强的要好的多。
目前我有2只K2在服役,一只在老丈人家里(100M宽带)放在2楼客厅2.4G信号可以覆盖整个2楼、1楼除厨房外的所有房间、前院、3楼大部分地方。我在2楼的书房有和客厅的K2之间隔3堵墙,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都能正常上网,测速在30M左右。这个位置换成8820s的话上网不稳定,其他地方使用没有影响。
另一只K2在老家套房中继楼下水果店的wifi,用了快3年了吧,速度60M左右,一切正常,除了我自己要刷机以外从来没重启过。

另外,8820S原版固件有个很奇葩的现象,你每次断电重启之后它的信号强度是不一样的,我最多检测到过-19dbm还是-17dbm的信号,刷机过后貌似要差2-3个dbm,但是实际使用中会比原机固件稳定,速度也更快。楼主检测到的-29dbm应该是差不多原机固件最弱的时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也入了个N手8820S和A-040W-Q 都是7621AT+128MB+256MEM
原机NAND救活 8820S的信号的确没K2好 所以我 ...

A-040W-Q本来就不应该使用msg1500的固件,1500的其中一路无线是有功放的,A-040W-Q完全没有功放,这些在配置里都是有设置的。设置的不好就会导致信号很差、没信号、不稳定甚至烧坏。

你干嘛不用A-040W-Q自己的固件呢?这个路由器去年就有完美适配的老毛子和O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