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8ah锂电池正常从没电到充满需要耗电多少千瓦时?

楼主(2021-03-31):
用几度电?
没有检测仪器,怀疑虚标容量,手里有个计量插座能记录用了多少电量

放干净电压41.7V

网友:
48V,13串,充满电4.2V*13=54.6V*8=436.8Wh,理论上充满装不了0.5度电

网友A:
应该这样计算吧:

48V×8Ah=384Wh=0.384千瓦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样计算吧:

48V×8Ah=384Wh=0.384千瓦时

没计算充电器的消耗

网友:
充电器的效率很重要,还有,充电接受率,不是100%的

网友:
充电器的功率因素和效率都要再折扣

充电器到电池充电电流可测出吧?(电流由大到0)加时间估测要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样计算吧:

48V×8Ah=384Wh=0.384千瓦时

不是从0v充到48v,一般从42-54v左右

网友:
怀疑容量只能使用放电仪进行恒流放电!

网友:
毛估大概0.65度电左右。一般充电器效率在75左右,加上电池损耗

网友:
这个我做过实验,48V12AH的电池用到控制器保护,然后充满电,0.78kwh,原装充电器

网友:
14串4并16AH电池,0.97度电。论坛薅的普通功率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从0v充到48v,一般从42-54v左右

这个就是计算电池容量的公式,不是到48v到0v,而是电池如果合格容量仪测试应该放出这么多电,算充电如果效率0.8的话应该是0.48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