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汽车发电机 更换碳刷

楼主(2021-03-31):
一台老车,行驶路上突然电池灯亮起,咨询维修师傅,说可能发电机损坏不能充电,在点烟器口测量电压只有11.5V,而且逐渐降低,说明确实不能充电,正常应该13.5v左右,车子在使用电瓶工作,咨询师傅说纯电瓶工作大概只能维持半个小时左右,没办法,只有找个就近的修理店维修,否则一旦电瓶用完电车子就趴窝了,那就麻烦了,到了修理店后,结果检测,确实发电机不发电,于是换了发电机,换下来的发电机带回看看,结果拆解检测发现,应该是碳刷磨损,其它没有问题。

外观

接线柱,正极和钥匙线

全部使用E型螺丝,没有这种套筒,用内六角套筒也可以拆

拆下盖子,露出里面的电路

电压调节器,拆下电压调节器,结果测量,没有发现断了和短路,应该是好的

整流模块

拆下整流模块,洗干净,测量线圈及二极管均没有问题

电刷碳架

拆下碳架,发现碳刷磨完了,

碳刷

与碳刷接触的集电极有些磨损

网上买了个碳刷,安好备用

谢谢观看!

网友A:
起动机也好,这类发电机也好,基本都是碳刷出幺蛾子比较多,虽然说修起来容易,但是拆的时候比较费劲,工时不少了。而且你这个转子励磁线圈的铜套已经磨陷下去了,有条件最好是换掉吧。虽然很考功力。

网友:
起动机也是碳刷磨损的多。

太紧凑的发动机换个发动机和启动机,人工费很贵要200—400:loveliness::loveliness::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动机也好,这类发电机也好,基本都是碳刷出幺蛾子比较多,虽然说修起来容易,但是拆的时候比较费劲,工时 ...

这个铜套很难换啊,而且也没有合适的

网友B:
就想知道换的新发电机用了多少钱?拆下来的旧电机可以做个手摇发电机应急用。以后肯定会用到的。

网友:
碳刷才用了一半,辫子留短了,所以接触不到了,正常应该能用70%,预留一点防止脱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铜套很难换啊,而且也没有合适的

这两个铜套是接励磁线圈的供电,网上好像有卖的,但确实很考功力不容易搞,其实还可以搞点1个厚的铜皮焊上一圈最少你要保证接触面是平的可能还要上床子光一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铜套很难换啊,而且也没有合适的

这么点磨损不需要换,真的磨损的深了,用铜丝紧紧的绕一层,焊锡灌满然后打磨,就可以修复

网友C:
第一眼还以为是吸尘器

网友D:
我有一个是电压调节器坏了,电压高于14V,不知道能不能修起来

网友:
这个不能整无刷发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是电压调节器坏了,电压高于14V,不知道能不能修起来

高于14v不一定坏了啊,一般在13.8-14.5之间,如果真是调节器坏了,很难修,里面都是用胶封住的,只有整体换调节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眼还以为是吸尘器

车上的东西,肯定很脏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想知道换的新发电机用了多少钱?拆下来的旧电机可以做个手摇发电机应急用。以后肯定会用到的。 ...

汽车发电机的功率,一般人可能摇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车发电机的功率,一般人可能摇不起来。

肯定能摇起来,只是带不起额定负载而已。

网友:
铜套磨损不算严重啊,备用发电机估计用不上了,换的新发电机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于14v不一定坏了啊,一般在13.8-14.5之间,如果真是调节器坏了,很难修,里面都是用胶封住的,只有整体 ...

应该是坏了,一加油就保护性熄火

网友:
湖北德尔福做的,大品牌,通用的御用。好好备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车发电机的功率,一般人可能摇不起来。

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改个风力发电机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