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库电动卷闸门辅助照明电路

楼主(2021-03-31):
晚上开车回家,将近车库时,遥控卷闸门开启,然后退车进入,一片漆黑,颇不方便。曾经专门设计了一个小电路,准备制作。

回头一想,何不利用现成的人体感应开关来改装更为便捷。现是市场上大多数人体感应开关用的芯片都是BISS0001,N年前曾买了许多模块,然后跟卖家要了原理图,不给,一时手痒,自己画了,并给他发去。怎料后来在许多店上都看到自己画的这个图,丝毫没有版权一说!呵。

BISS0001的13脚为二级运放的反相端输入,若有信号输入,在光线不强的情况(根据使用情况设定)2脚会有输出。所以非常简单,在车库门上安一个磁铁,然后在门框上离地面一段距离上安置干簧管,当卷闸门上升到干簧管的位置,其导通。

如直接将干簧管接到运放这边是绝对不行的,引线过长,会带来干扰;所以加上光耦,既不影响原电路也相对易改装。

区区几个元件,大功告成。

后来为了更省事,另外一个车库上,在转动齿轮上安了磁铁,将干簧管装在旁边。

网友:
其实没安装自动控制电路的必要,开门即开灯即可,浪费不了多少电费。

网友A:
太复杂了,卷帘门控制器里就有控制信号可以外接继电器控制灯泡开关

网友B:
直接用人体感应灯,哪里来那么破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人体感应灯,哪里来那么破事

问题是,遥控开门的时候,车还在外面,根本感应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卷帘门控制器里就有控制信号可以外接继电器控制灯泡开关

我的三个电动卷闸门控制器里面都没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人体感应灯,哪里来那么破事

而且我本身就是在人体感应灯上面改装的。

网友C:
有磁铁,有干簧管。再搞一个继电器不就行了?为啥还有电路板。

我家卷帘门,就是磁铁,有干簧管,继电器 搞定。开门就亮,关门就灭。
磁铁贴卷帘门最低处,干簧管买的是卷帘门位置感应头(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干簧管),安装在地面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磁铁,有干簧管。再搞一个继电器不就行了?为啥还有电路板。

我家卷帘门,就是磁铁,有干簧管,继电器  ...

这样白天灯在开门的时候是不是一直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白天灯在开门的时候是不是一直亮?

我可以花5-10元串接一个光感控制的继电器,让他白天不亮晚上亮。

每天可以让一个20瓦电灯,少亮6分钟的时间。

合计一年节约的电费是 0.02 * 0.1 * 365 * 0.5 = 0.365元。

大概20年可以收回成本。

网友E:
最近我也打算弄一个这个东西,我是买了一个行程开关,准备串联到开关里,安装到车库门行程的最后,全开灯亮,想关灯也可以把开关关了,这样不亮灯也不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磁铁,有干簧管。再搞一个继电器不就行了?为啥还有电路板。

我家卷帘门,就是磁铁,有干簧管,继电器  ...

这样更简单了

网友:
车库的遥控门很多自带照明等,卷起亮灯、有的延时关灯有的落门关灯。

楼主:
我用的是某宝上买的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11sd4ff08a6,不带其它功能的。

网友:
楼主,车里或者身上带遥控器吗?
其实,利用智能家居,手机App开库门
设定关联条件,日落后,库门开启,灯同时点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遥控开门的时候,车还在外面,根本感应不到。

我车库最里面墙上有个感应器  我开开车库门车摆正还没进门灯就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也打算弄一个这个东西,我是买了一个行程开关,准备串联到开关里,安装到车库门行程的最后,全开灯亮 ...

白天关了,忘记开了,晚上车回来开门还是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天关了,忘记开了,晚上车回来开门还是黑

忘了没办法了,这样是最简单又不费电的,

网友F:
其实感觉在车上放个遥控器,车库里的灯换成遥控的就好了,也省的大白天进去还会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感觉在车上放个遥控器,车库里的灯换成遥控的就好了,也省的大白天进去还会亮灯。 ...

初衷也是这样想的,感觉还是有点麻烦。现在都一台手机就可以了,直接用手机APP遥控开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