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张显卡 微星770 显存颗粒损坏

楼主(2021-03-31):
电脑显卡坏了,微星的770,能显示,就是分辨率不正常gpuz能读出核心,但是读不出显存大小,判断显存颗粒损坏,闲着没事想试试能不能自己修好,通过论坛好心人给的软件检测结果如下

怎样断定是哪个颗粒坏掉了呢

网友:
应该是正中间那颗报错

网友:
B0   顺时针最后一颗
我猜的

网友A:
有可能是上面中间那颗

网友B:
770就别折腾了
100包邮解君愁

网友C:
你有条件换这个吗?

网友D:
抖音看换显存挺简单,但是一般人还是换不了,

因为你没有那个全套工具和材料,,

也没有失败无数次总结下来的经验教训

网友:
我觉得逆时针数第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上面中间那颗

我也觉得是上边中间标注m4那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770就别折腾了
100包邮解君愁

你有?要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条件换这个吗?

这个论坛里的人不就注重折腾吗?玩呗,又不是30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抖音看换显存挺简单,但是一般人还是换不了,

因为你没有那个全套工具和材料,,

折腾着玩呗,反正也不能用了

网友E:
上面一排 右手边第一颗

网友F:
半尸还可以卖点钱,拿来练手工具配齐不便宜,还很耗时间。

网友G:
用什么软件测试的?能分享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一排 右手边第一颗

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半尸还可以卖点钱,拿来练手工具配齐不便宜,还很耗时间。

工具好弄,主要是我想折腾,这显卡不值钱,半尸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什么软件测试的?能分享一下么?

也是一位坛友发的百度网盘链接,现在失效了,需要做一个启动u盘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换一个不就好了,核心中间上面的这个

网友:
我估计逆时针数第三个,不说技术,起码还要好的热风枪,锡浆,钢网等工具和显存材料,不会便宜的,自己换得好起码还要找几个废板来练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