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插电脑不识别的金士顿DT101-g2

楼主(2021-03-31):
插电脑不识别的金士顿DT101-g2

网友A:
多年了的正品U盘,,,坛子里找这主控量产贴子学习学习

网友B:
应该是正品,可以找到量产工具的话值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了的正品U盘,,,坛子里找这主控量产贴子学习学习

金士顿现在都不敢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品,可以找到量产工具的话值得试试。

这个连硬件都检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士顿现在都不敢买了!

现在U盘都没以前耐用了,,,成本使然,买个坛友做的G2板U盘换掉内里吧,,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连硬件都检测不到!

这种检查下供电,如果正常基本就是主控问题了。

网友:
短接闪存 29 30脚 插usb后去掉短接 再量产

网友C:
这个板子质量很好的,你说的不识别是发现不了硬件还是什么?可以用短接TSOP脚 29 30来试试,识别了就可以量产了。如果是主控挂了还可以换主控 比如换个UP19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质量很好的,你说的不识别是发现不了硬件还是什么?可以用短接TSOP脚 29 30来试试,识别了就可以量 ...

是发现不了硬件! 找到29-30脚短接也不行,量产的话怎么也得能识别硬件才行,换主控难度有点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发现不了硬件! 找到29-30脚短接也不行,量产的话怎么也得能识别硬件才行,换主控难度有点大! ...

有热风枪吗?吹下这个2251-61 可以直接换个2251-68 也可以换UP19 换19要改R2电阻6.2-6.8K

网友:
当年某牌子货,果然是中规中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热风枪吗?吹下这个2251-61 可以直接换个2251-68 也可以换UP19 换19要改R2电阻6.2-6.8K ...

请教2251-61 与2251-68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