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问 H27QEG8NDM5R 能用哪种U盘主控?

楼主(2021-03-31):
有个用了几年的英特尔540S 有时候会突然掉盘,导致蓝屏,重启就看不到盘了,重新插拔数据线又好了,换过N跟线和主板接口了,用别的盘就一点事都没。
就想着拿来练练手。
请问这个颗粒用哪种U盘主控能顺利开卡

网友A:
这片千万别折腾,废头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片千万别折腾,废头发

网友B:
3267/3268/3281应该都可以

网友:
2D TLC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7/3268/3281应该都可以

请问有啥固态主控支持的吗?想做2个64的优盘送朋友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啥固态主控支持的吗?想做2个64的优盘送朋友得了

58xt可以,但是速度一般,不如上3281

网友C:
这颗粒不要折腾,更不要送人。漏电王中王,而且还是被艹得快烂的颗粒。
你做成U盘也随时丢固件,得失朋友事小,要是丢失重要数据那就惨了。

你说你自己捣鼓玩玩,练练手倒可以。

SM3268、IS917都支持这颗粒;SM2258xt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颗粒不要折腾,更不要送人。漏电王中王,而且还是被艹得快烂的颗粒。
你做成U盘也随时丢固件,得失朋友事 ...

917还是算了,新手只有玩成料板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