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人体感应雷达模块怎么改延长触发时间,未能查到芯片资料

楼主(2021-03-31):
谢谢

楼主:
经测试,8062芯片6脚输出,供电是5v(可能是外围电阻分压得到)。尝试改了芯片一脚上面那个比较大的贴片电容,时间没有明显延长。

网友A:
搜一下TX8062……有你要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TX8062……有你要的资料

谢谢已经在研究了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一直认为雷达是噱头
请问你都拆解了,是发射电磁波
反射接收电磁波的真雷达,还是
采用,被动的红外移动探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一直认为雷达是噱头
请问你都拆解了,是发射电磁波

不确定是什么波,没有方向性,有东西挡住也可以感应到,只要是移动的人或动物(可能是生物体热)。

网友C:
直接把光敏管用黑胶布盖住或者滴704胶不就行了,还要动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光敏管用黑胶布盖住或者滴704胶不就行了,还要动烙铁?

感觉烙铁(热风枪)就在手边,速度快,我的704胶水好像固化了,平时用的少。。

网友(2021-05-08):
那个电路板天线被设计成一个高频电场发生器,芯片能检测电场扰动信号,当大型物体在电场范围内移动时,必然会扰动电磁场。芯片设计者对各种扰动的特征预先分类,能识别出绝大多数人体活动,过滤掉苍蝇飞过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