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点焊机玩玩

楼主(2021-03-31):
一直想做个点焊机,材料一直在准备,今天终于可以组装了!

网友:
我也想做,只是手头没有变压器

网友A:
挺好的 其实把原来电焊机部分小改下也一样

网友:
搞这么大体积,使用率还特别低。。。。

网友:
点焊机和电焊机

网友B:
说说自己做点焊机的几点体会!
1、就是关于电压,我们自己做,尽量一定绕够4圈,提高电压的原因是我们的系统电阻太大,需要高电压弥补。
2、引线尽可能的短!中间不要增加一些有用没用的接头,每一个接头的电阻相当于好长一段电线了!
3、可以一根线连绕组带焊笔全部!
4、快速接头真的没用什么用!一天能拆装几次?纯粹增加系统电阻而已!
5、变压器靠近前面板安装!(还是为了线更短)
6、最后就是这个焊笔,我觉得就是华而不实,看着漂亮,效果真的不怎么样!就你这个系统,使用5个脉冲,连续焊接20次,如果焊笔发热,说明什么呢?
     我就是两个铜条中间夹上0.1-0.15的镍片,螺丝加紧,从缝隙中间钻3mm的孔,钻好后,拆开螺丝,去除镍片,打磨下两边的凹槽,磨亮焊针,装入夹紧。
     工艺也不繁杂,设备就是个电钻,大家都有,效果,呵呵,谁用谁知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自己做点焊机的几点体会!
1、就是关于电压,我们自己做,尽量一定绕够4圈,提高电压的原因是我们的系 ...

谢谢楼主分享,
也赞同层主的建议,
我是直接用铜管把焊针跟铜编织带一同液压的,貌似更简单哈哈

网友:
之前我也做了一个,搞了大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自己做点焊机的几点体会!
1、就是关于电压,我们自己做,尽量一定绕够4圈,提高电压的原因是我们的系 ...

学习一下,正在备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 其实把原来电焊机部分小改下也一样

您好请问电焊机怎么改   我也想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电焊机怎么改   我也想改一个

开关电源式的改反馈环 把电流降低  从反馈环引出一个使能信号 嫌麻烦的可以直接在磁环上绕1到2扎线圈串二极管输出 外接几个个低阻MOS做控制

网友:
我想做个简易的点焊机焊电池,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2021-05-04):
楼主能测下初级线圈的直径吗?哪位大佬能告诉我初级线圈直径一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