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听了行业大佬的会议,以后智能家居发展趋势就是PLC+传感器终端

楼主(2021-03-31):
最近智能家居发展速度挺快,尤其是小米家、华为家、还有几个做路由器的,但控制系统太多,相互之间都不能很好的兼容,终于行业内开始要统一控制模式了。
以后的智能家居基本趋势就是统一控制系统,主要就是家用PLC控制器,然后接入各家的传感器终端。

网友:
其实功能各家都差不多,但为了独特,可能细节会有改变!

网友:
私有云模式才是趋势 网关越来越复杂化

网友:
应该还是走云端的多吧
阿里 涂鸦 小米 云米....

网友:
云只是界面延伸,核心还是控制系统,商用智能家居必须稳定可靠,PLC还是最适合的。

网友:
安防有自己的生态圈和硬件系统,PLC主要是工控行业,使用PLC用于智能家居个人认为有点买把菜刀削水果皮的感觉.

网友:
家用不需要plc 小爱同学这种语音识别的智能音箱就行了

网友:
演讲的人是卖PLC的?

网友(2021-05-30):
拉倒吧。
连工业总线都分你我,还想着统一战线。

要我来说,家庭控制,MODBUS-RTU就能完成,实时性差了点,但是呢,2条信号线就可以干,而且通信距离对于现在的鸽子笼来说完全足够,2条线可以挂10-20个设备没压力。

网友:
这个需要有一家牵头,定好行业的标准。PLC一般都是工业用的,它的内存很小,没有显示界面,你还要加一个人机交互(触摸屏),价格有几个能接受?

以后应该是路由器或者类似树莓派之类的。像现在迅雷的玩客云,斐讯的N1盒子都带HDMI输出,我觉得以后会是这种形式

网友:
楼上基本没有说到点子上,华为这里说的PLC是电力线载波,不是可编程控制器那个PLC,载波很差的,就电表抄表用,别的行业我还没见过。

网友:
大规模家用别墅级用PLC还行, 普通家庭那是打蚊子用炮啊

网友A:
工业PLC也逐渐软件化了。新出的大都是普通PC加win10,加软件虚拟

网友(2022-02-07):
引用 网友A:
工业PLC也逐渐软件化了。新出的大都是普通PC加win10,加软件虚拟

为什么为为什么 在DOS 系统 386 486 时代到现在都有X86的工业电脑。。但PLC 加触屏为什么还是用的多。。你就什么系统都行。。怎么软件都行是不是要有输出输入点。?????你这个怎么软???
以后是不是要以出一家系统 可以用多家人的单个电器在。什么都能接入。。做一个系统 就行。。

网友:
未来? 20年以后吧。

网友:
看了一些视频华为五六百个终端的方案,想想五六百个受控端上WIFI那不可想像,虽然是放在三四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