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芝杜x20 4k蓝光播放器,开机蓝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3-31):
通电后开机蓝屏是什么鬼,懂的老铁给解答一下,芝杜x20。外观拉丝铝,高大上,里面没什么东西。

网友A:
先找固件刷机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固件刷机不会?

怎么刷啊

网友B:
竟然不是蓝光DV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不是蓝光DVD?

可以上两块3.5寸硬盘

网友:
好改模拟电源的

网友:
播放器价格怎么样,HTPC请求一战
还有哪里找4k电影

网友:
蓝光播放器发蓝光,很正常啊

网友A:
ZIDOO_X20刷机指导教程

https://www.zidoo.tv/Support/sup ... d%5D3ulg%3D%3D.html

                                                                                                    ZIDOO_X20刷机指导教程

注意:刷机前请先移除所有外接设备(如:TF卡,U盘,硬盘等),首次使用请遵循指导教程或在官方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

一:准备工作

①一台X20、② 电源适配器、③FAT32格式U盘、④一根细针(可按住restore按键即可)

二:下载刷机包(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qJ3KoGZOo8RRZnHV9xfvA 提取码:759b )将下载的

文件改名为 "install.img"(如果最新固件是zip包,需要解压后然后改名),然后将改img文件丢在U盘根目录(即打开U盘的首目录)。

三:将带有img文件的U盘接入机器的其中一个USB3.0接口,如下图

四:接入电源,用准备好的细针按住restore按键,然后打开开关(即上电之前,需按住restore按键)

五:如果在刷机的时候接了电视,会出现刷机过程  (注意:如果屏幕没有显示或出现绿屏等,属于正常现象,请勿此时断电,ps:如果U盘有指示灯,指示灯闪烁表示正在刷机,请耐心等待10分钟,即可恢复)

五:刷机到100%显示Install completed表示刷机成功,无需断电将自动重新启动系统,等待5分钟即可进入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zidoo.tv/Support/sup ... d%5D3ulg%3D%3D.html

                                          ...

我试过,但不显示画面,也不知道刷没刷上,现在停留在boot不起动。接线刷驱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