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个超静音的仓鼠跑轮

楼主(2021-03-31):
女儿养了一只仓鼠,买了个跑轮给仓鼠运动,结果发现晚上跑起来,声音太大了,里面不知道是什么轴。
我们DIYer就想改造一下。最后找到一个老硬盘,把盘片,磁头,等拆掉,只留下电机,想办法把原来的塑料圆轮装在电机上了,把硬盘固定在木板上面。成品如下:

网友:
都上硬盘了,有电机,接线发电吧

网友:
接个电机发电,,,可以为家里照明,,

网友:
把电机线接出来,仓鼠跑的时候,还可以发电

网友:
不但可以发电,而且可以增加阻尼!增大运动量,增强体质,延长寿命

网友:
建议充分利用仓鼠得来不易的动能
接上RGB跑马灯
让仓鼠边亮边跑 边跑变亮 越亮越跑 越跑越亮
之后就美滋滋了。

网友A:
楼上怎么都想着发电啊,只有我在想着插电开机

网友:
电机三条引出线各接一个二极管整流,再接电池存电,再接定时器分别投放饲料和水,让仓鼠自给自足

网友:
哈哈哈看楼上的帖子笑得好开心

网友:
我想看鼠子,我的养了两年挂了,好喜欢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怎么都想着发电啊,只有我在想着插电开机

五安大电流

网友:
强迫劳动!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