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控开关电池仓电池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1-03-31):
这个好几年前买的,至少3年了,但标注功耗3瓦,最近换了一个消费级别的1w左右的电子式的插座开关就是那种里面内置纽扣充电电池的10几块的。
从角落拆下时控开关清理后测量了一下里面当初赠送的电池,好像还是新的。这个时控开关即使没有电池只要接入220依旧可以定时,电池的作用就是为了
防止万一断电丢失设定信息用的,家里不会无故停电所以电池应该也不会消耗多少,可是这个送的电池就是图片里的牌子是先锋牌的,杂牌的。三年
自放电也应该损耗不少了。可依旧强劲,就是普通的电池,外包装都是英文,买时控开关人家也不会送充电电池。
出于好奇我测量了一下电池仓里正负两端的电压,里面竟然有1.66v的电压。难道这个放电池的地方能给电池充电? 说明书上没说过呀。特来请教。

网友A:
拆掉电池再测啊!

网友B:
理论上这个地方是不可以充电的,你可以试试看空载的电池仓两端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
应该有简单的充电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这个地方是不可以充电的,你可以试试看空载的电池仓两端是否有电压输出。 ...

我也感觉理论上不能充电,测量的时候就是空载呀,没接入任何设备,输出端连接的是一个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电池再测啊!

当然是没有电池情况下测量的。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81676&extra=
这个拆解表妹的确存在电压,但没说明原因。

网友C:
这个电池只是作为备用电池使用的,一般只要不流水,用十几年也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只是作为备用电池使用的,一般只要不流水,用十几年也没问题的

看明白了在说好吗?我问的是电池仓为何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