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42v平衡车充电器

楼主(2021-03-31):
拆了个42v充电器  准备用于8串18650  要降压  看了好多说431三极管的1脚并电阻的  红笔尖指的是431     不知道在哪里并电阻试验了几回不成功  请老师们看看指点一下

网友A:
一共就3个脚,一个通过一个电阻接正极一边接负极,调整上臂电阻也行,调整下臂电阻也成!
你放个大图,大神帮你看看!

网友A:
图没有看清!但是我感觉是ic3,不是你指的ic4

网友:
我看也像IC3,附近好像有两只4位数的贴片电阻,改任意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就3个脚,一个通过一个电阻接正极一边接负极,调整上臂电阻也行,调整下臂电阻也成!
你放个大图,大神 ...

大神  我又拍了一下  ic4是431   ic3是另外一个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有看清!但是我感觉是ic3,不是你指的ic4

如图  请教大神在哪里并电阻来把42v降低到33.6给8串18650充电

网友A:
ic4的两个引脚那是并联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4的两个引脚那是并联一起的???

是的  尾巴2个脚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B:
R21 阻值改小,丝印431只用来做基准提供给485参考调整恒流输出的,丝印EA1也是431,用于调整电压,只是丝印名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1 阻值改小,丝印431只用来做基准提供给485参考调整恒流输出的,丝印EA1也是431,用于调整电压,只是丝印 ...

好的老师!非常感谢!今晚回去试验后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1 阻值改小,丝印431只用来做基准提供给485参考调整恒流输出的,丝印EA1也是431,用于调整电压,只是丝印 ...

你好老师,按照你说的  我在1003电阻并了一个范围4.7k-50k的可调碳膜电阻  通电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可能并联后电阻小的多了  又试着把1003电阻和可调电阻去掉  换了个150k的电阻试验  指示灯还是闪   正常通电状态是电源指示灯亮绿灯常亮  这是怎么回事呀  如何调整呢?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1 阻值改小,丝印431只用来做基准提供给485参考调整恒流输出的,丝印EA1也是431,用于调整电压,只是丝印 ...

你好老师 应该可以成功了!!!虽然指示灯闪烁  但是有电压!调最大  28.5v   调最小  14.5v  行得通的!!!多谢老师指点!!!我计算一下电阻用量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按照你说的  我在1003电阻并了一个范围4.7k-50k的可调碳膜电阻  通电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可能 ...

1003就是100k,你并4.7-50K就相当于减小电阻,4.7和100K并联后阻值太小了可能引起电源保护了,你换150K那是增大电阻,就是两个极端啊。减小电阻正确的做法是将可调电阻和50K左右的电阻串联然后并在1003上面调整。

网友:
平衡车的电池电压这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3就是100k,你并4.7-50K就相当于减小电阻,4.7和100K并联后阻值太小了可能引起电源保护了,你换150K那 ...

嗯  昨晚试验成功了老师!可调50k最大,串10k再串15k,已经达到我需要的电压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