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论坛里有没有大神自己制作密码门锁的?

楼主(2021-03-31):
用减速电机的输出轴去卷绕一根拉弦去拉动带斜面的舌簧就能轻松实现机械部分
同时不影响钥匙的功能

电子部分用单片机加个薄膜矩阵键盘就行
需要用手机开锁的话用个蓝牙模块或者wifi模块

今天拆开锁看了下, 用拉弦的方式很容易改造机械部分
测量发现拉动舌簧需要500g的力, 减速电机的输出轴很容做到, 直接用舵机也可以.

出远门的时候用钥匙锁上就行, 平时出门直接带上, 用这套东西就能开启

电子部分不想复杂的话, 可以用触摸模块, 甚至遥控模块,
或者直接用mos管再把G和VCC接到门外隐藏的地方, 然后用舔湿的手指去开门.

暂时没有想到怎么让机械部分在断电后自动放松拉弦的方法
用合适输出力矩的减速电机可以做到断电后被拉回复位, 但是很难掌握力道.

网友:
门锁这东西
分君子锁和小人锁
君子多了
夜不闭户常有
故门上贴纸屋内无人亦可阻君子
可能是因为小人太多了吧。
夜闭户已不可及
所以上锁者也

网友:
做一个凸轮往复运动样式的,最远点开门,近点停止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641&pid=443957

我做的,用的是汽车闭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1641&pid=443957

我做的,用的是汽 ...

这个看起来不错
能做到行程2cm 拉力500克吗
断电后是自动放松吗

谢谢

网友:
指纹锁用的是离合器,这样控制一个小电机拉动一个离合插销就搞定了,方案省电稳定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