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罕见的玩意儿,SONY VAIO Z217/Z215/Z219笔记本扩展基座VGP-PRZ20C

楼主(2021-03-31):
某鱼上淘来的Power Media Dock SONY VGP-PRZ20C,只见过对应的笔记本电脑拆解,没搜到过基座拆解,于是便买一个拆了,给大家分享一下,欢迎砸M币!

DVD吸入式光驱,Radeon显卡(据说显存是1GB的哦)

DVD吸入式光驱,Radeon显卡(据说显存是1GB的哦)

VAIO标志

VAIO标志

连接SONY笔记本插头

连接SONY笔记本插头

注意USB塑料座上的两个光纤接点,大部分数据是靠光纤传输的,很是高大上,满满黑科技 ... ...

注意USB塑料座上的两个光纤接点,大部分数据是靠光纤传输的,很是高大上,满满黑科技 ... ...

型号:VGP-PRZ20C

型号:VGP-PRZ20C

散热风扇,给显卡、显存散热的

散热风扇,给显卡、显存散热的

顶部USB口

顶部USB口

撬开支点,发现四颗螺丝,拧之

撬开支点,发现四颗螺丝,拧之

背面接口:USB2.0,USB3.0,以太网口,HDMI,VGA,电源供电接口

背面接口:USB2.0,USB3.0,以太网口,HDMI,VGA,电源供电接口

拆开前面板

拆开前面板

暴力拆解中

暴力拆解中

打开盖子

打开盖子

光驱和外置显卡

光驱和外置显卡

光驱前面板

光驱前面板

光驱正面,因为是定制光驱,所以没有按键和指示灯

光驱正面,因为是定制光驱,所以没有按键和指示灯

光驱后面排线

光驱后面排线

拆下排线

拆下排线

拧下显卡螺钉

拧下显卡螺钉

拧下VGA接口两侧螺母,拆下显卡

拧下VGA接口两侧螺母,拆下显卡

显卡背面

显卡背面

风扇,松下的

风扇,松下的

AMD的GPU

AMD的GPU

两块芯片,请自行百度

两块芯片,请自行百度

光纤接口,富士康制造

光纤接口,富士康制造

内部

内部

插头内部

插头内部

光纤

光纤

撬下芯片

撬下芯片

芯片背面焊点

芯片背面焊点

插头的按钮和LED

插头的按钮和LED

三星的显存

三星的显存

前面板,光盘按钮

前面板,光盘按钮

指示灯

指示灯

测试接点

测试接点

网口

网口

光驱内部

光驱内部

网友:
属于历史的产物了,现在的笔记本扩展坞,体积跟个读卡器似的。
这个还集成了显卡、光驱,现在笔记本大多数都是自带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

网友:
楼主挺有钱的,买来只是为了暴力拆芯片玩

网友A:
还带显卡,真厉害,拆了干嘛?坏了吗?没坏拆了可惜啊,给老本用用也不错啊

网友:
这货当年贵的要死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罕见。。。

网友:
这么大阵仗过来就为了接个低端显卡,还有个光驱,真的是浪费啊,

网友:
当年这价格估计现在可以买台笔记本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带显卡,真厉害,拆了干嘛?坏了吗?没坏拆了可惜啊,给老本用用也不错啊 ...

要对应的大法笔记本才行。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还有台笔记本在用,只是插上这货能识别,但是显卡的负载一直未为0,搞不懂

网友:
当年的高端货。现在鸡肋了

网友:
能改造成USB软驱嘛。

网友:
就是带电源补充的USB扩展(为了支持显卡、光驱额外用电),历史产物啊。
这种专用的东东一般老贵的。

网友:
带有显卡的拓展坞 属实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