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各位磁动力机械键盘如何更改按键功能?

楼主(2021-03-31):
我收了个磁动力老键盘CK300-1,却发现方向键上面的6个键全是换灯功能,丢失了原有功能,但我做文字输入用,ins和del翻页等按键还是有用到,这个该如何改成这些功能呢?或者更换芯片改成只有打印键一个按键调光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锁了FN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锁了FN键?

不清楚啊,这款键盘有CK300-1 和CK300-2,之前买的2就是fn+打印键切换,而这个-1却是fn+上面9个键切换按一个一种显示方式,结果那几个键原本的功能都没了。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锁了FN键?

搞明白了,刚刚又翻出来那个键盘,发现是轴体坏了

网友:
换个主控 什么键都可以随便改,想怎么改都行, 就是飞线费时,飞线麻烦就花钱打板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