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便宜的自制脉冲铅酸电池修复器(开源)

楼主(2021-03-31):
网上一直有很多脉冲修复相关的产品,其原理及实现方式都是玄乎其玄,偶尔在网上闲逛找到一段比较靠谱的原理介绍,按照此原理制作了脉冲电池修复器
此修复器使用常见的不能再常见的19-24V电源,单片机选择stc最低端那种104,定时器中断产生稳定的一逼的方波信号,吊打各类555,外置两只MOS功率管分别充放电,采用最简单的电阻限流。一切向没钱看。
此玩意的功效真的是2333,智商产品,反正打了几个版,多余的我准备在m币商城卖2333m包邮,有兴趣的欢迎捧场,当然了我实验用的电池基本都是别人丢掉不要的那种,我想就算神仙也救不过来。

#include"stc15f2k.h"
#include"intrins.h"

//使用内部振荡12M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chgpin = P3^4;//充电MOS
sbit discpin = P3^3;//放电MOS

unsigned char cnt=0;

void Timer1Init(void)                //0.12毫秒@12.000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6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A;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0;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void main()
{
    chgpin=0;  //初始化端口状态
    discpin = 0;

        P3M0=0x18;

        cnt=0;

    Timer0Init();
    Timer1Init();

        EA=1; //启动中断系统
        ET0=1; //-->TF0 控制位置1,表明当TF0置1时,中断系统将介入
        ET1=1; //-->TF1

    while(1)
    {
    }
}

void TIM0_isr()        interrupt 1         //10ms 进入一次
{
         if (cnt==0){
                discpin = 0;
                TR1 = 1;

         }

         if (cnt==90){
                TR1 = 0;
            chgpin=0;
            discpin = 0;
         }

         if (cnt==91){
            chgpin=0;
            discpin = 1;
         }

         if (cnt==101){
            chgpin=0;
            discpin = 0;
         }

         if (cnt>111){
            cnt = 0;
         }
         else{
                 cnt++;
         }
}

void TIM1_isr()        interrupt 3         //0.12ms 进入一次
{
        chgpin=!chgpin;//输出方波

}

坛友实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8586

网友A:
有效果吗?
是成品还是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果吗?
是成品还是光板?

成品,然后,谈到效果,我这辈子就没有成功修复过任何一只铅酸电池,包括不限于脉冲,加液等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然后,谈到效果,我这辈子就没有成功修复过任何一只铅酸电池,包括不限于脉冲,加液等方法 ...

不会吧.没效果也没啥用啊。 我修过过几个. 加液/清洗/高电压低电流/
等等方法.

网友:
试过加酸和纯水,都没啥效果,最后都扔了,但是感谢楼主开源,加分支持

网友B:
平时不保养想靠这种东西起死回生就是做梦,铅酸扔了吧,死重还容易坏,改了32650的铁锂用了1年多了,非常安逸

网友:
使用时间长的也就是使用寿命到头的是没救了的,那种使用不多放的时间长不定时保养(充电)的是可以救回的

网友:
能修复的电池都是极个别的,条件很苛刻,所以,大概率失败告终

网友:
其实只要电板没坏,用纯净水反复冲洗后重新配比电解液是最好的解决硫化的办法,

网友:
脉冲对于铅酸电池来说还是有用的。要长期使用才有效果。

网友:
对铅酸电池说防过充防脱水更重要,采用象锂电均衡保护,充电电压每个电瓶不超过13.80v,是目前最理想的办法。

网友:
要修复,上抖音学阿三

网友:
寿命到了确实修复不了,但是亏电过放都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平时不保养想靠这种东西起死回生就是做梦,铅酸扔了吧,死重还容易坏,改了32650的铁锂用了1年多了,非常安 ...

你这是启动电瓶吗,怎么解决发动机仓高温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启动电瓶吗,怎么解决发动机仓高温的问题呢

俺是上隔热棉!

网友:
铅蓄电池修复也是智商税产品来的,若可行,国外爱好者早就玩疯了。

网友:
看原理效果几近于无,铅酸硫化可以有限修复,有商业化扫频脉冲修复机,但楼主做的这个修复不了什么,硫化晶体有大有小,脉冲除硫是使其共振,不同大小颗粒共振频率不同,因此限定的单一脉冲频率,脉冲间隔,周期频率等等的方案都是不靠谱的,更别提这一点点的脉冲电流和功率~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电池基本上是胶体电池,电解质是胶体,脉冲修复效果有限,老实水电瓶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哈哈哈哈 有意思的标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