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坏的FSL的LED灯。

楼主(2021-03-31):
拆个坏的FSL的LED灯。

楼主:
还有两张图片,是铝版的。

网友:
电容鼓了一个

网友:
这个用料好猛

网友:
比1块钱包邮的好很多

楼主:
灯片有过半是烧坏的,不修了。

网友:
看起来是热死的

楼主:
对,30W都是用在小区的路灯多,长时间开,双灯罩。

网友:
买椟还珠,我喜欢这个壳子

网友:
外壳不错,可以网上买功率小点3到10瓦灯板和驱动板换上。

网友:
换个电容继续啊

网友:
把鼓包的电容的损坏的灯珠换好还是不错的,15串2并,应该是6V1W的2835灯珠。

网友:
欧普有一款中空的灯泡,驱动和LED隔离,中间管道有自然空气对流,散热就很好了

网友:
FSL的灯具相对质量不错

网友:
外壳我喜欢。。。买外壳回来改

网友:
这种铝基板散热还是不好了,电容都烤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