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这个是什么原件,起什么作用?无刷电动滑板车控制器上的

楼主(2021-03-31):
这是一个24V无刷电动滑板车控制器上的一个元件,上标R005,因为这个元件出现了2次滑板车有电但控制器油门无反应车轮不转的故障了,故障现象为长上坡大负荷突然不能电动行驶了,仪表显示正常,有电,但是油门加速不能行驶,电子刹车也失效,上次打开控制器见这元件也是这样,焊锡融化了,元件一端掉落焊盘,用烙铁还原焊好正常使用,这次长上坡又出现一样的故障,焊盘的锡又自动融化了,一端掉落。不知这个元件是起什么作用的,温度会这么高,融化两端的焊锡。温度保险也不像,快恢复保险也不像。怀疑是串入主回路中电流检测的保护管子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导线直接短接么?

楼主:
图片发不出来

网友:
电流检测电阻,5毫欧。

网友:
就是个电阻,贴散热片加强散热

网友:
R005,是200分之一欧姆的电流取样电阻,可能是片状的,也可能是个铜的弯成黄河一样的形状,焊接在板子上,R代表小数点,小数点后边的数就是0.005欧,也就是千分之五,200分之一,既5mΩ

网友:
这是电流检测电阻,通过检测流过它的电流(电阻两端的电压降)来限制输出电流,在长上坡路段由于阻力大,控制器达到了最大输出(流过这个电阻的电流也达到了最大值),电阻功耗增加,融化了焊锡(设计问题,电阻的功率不够)。可以更换功率更大些的电阻,但不能短接,短接容易烧掉电机或控制器。

网友:
电流检测的 不能拆 建议换大功率的 电阻

网友(2021-08-28):
估计是电流取样电阻,5毫欧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