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box360 e版电源改12伏输出 有大神知道怎么启动么

楼主(2021-03-31):
红蓝,黑蓝短接都试过了,电源灯黄色闪烁后熄灭。其他线短接均没反应。有大神知道怎么启动么。黄色+12黑色GND蓝色ps_on灰色rsen se红色+5vsb

网友A:
干嘛不用老版的360电源改,那个功率足啊,这种的没啥好改的,带载不咋地,大电流说不定还保护,还不如买个论坛的12V服务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用老版的360电源改,那个功率足啊,这种的没啥好改的,带载不咋地,大电流说不定还保护,还不如买个 ...

咸鱼淘的,老的都是剪线的不包好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咸鱼淘的,老的都是剪线的不包好坏

那买坛子里的服务器电源啊,那个功率够大改也方便,直接短接就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买坛子里的服务器电源啊,那个功率够大改也方便,直接短接就启动了

DC-ATX给NAS用,服务器电源太吵了

楼主:
费力把接头拆了,红蓝短接,灰黑短接,成功输出12V:giggle: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力把接头拆了,红蓝短接,灰黑短接,成功输出12V

感谢分享,我也有一个一直没搞。

网友(2021-05-06):
这个弄好了拿去卖几十块钱可以买几个12伏10安的电源吧?

网友(2021-08-31):
引用 楼主:
费力把接头拆了,红蓝短接,灰黑短接,成功输出12V

我买了个xbox one 12v 17.9A的电源,红蓝短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然后给红蓝线头接了一个船型开关,电脑关机把开关也关上,电源就待机了,基本没什么功耗吧。

网友(2022-11-27):
感谢分享,我也有一个xbox one 12v 17.9A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