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美好的四月从愉快的打板开始,分享一个四路18650充电模块

楼主(2021-03-31):
明天就是新的一月了,捷配的羊毛又熟了,分享一个四路18650充电板文件。
没啥特别的,套用现成的电路,元器件都直接标注,都可以从4056小板上直接搬,ON/OFF处的焊盘短接可实现二路合一,四角的孔径3.2可用M3螺柱当底座,额外的输入正负焊盘孔径也为3.2,可用铜螺柱直接锁紧使用或者焊锡都行。
接触画板子没多久,如有常识错误请见谅,运行应该大概也许没啥问题。

放的文件相比成品有些改动,无伤大雅。
直接压缩包上传捷配就行了,免费的板子不打白不打。
度盘连接:pan.baidu.com/s/1gt8f5x6AW0DUgN0bATVYKQ
提取码:sjs0
优先度盘下,如果度盘爆了不补,附件里也有。4.1:
修复一个BUG,画的时候忘了考虑直接短接VBUS和D+D-会引起使用常规充电器时电压跳变,已打板的请用高温胶带屏蔽D+D-触点再焊接,很抱歉,新附件及网盘已移除相关焊盘。

楼主(2021-05-01):
画了一版新的,优化了空间和接线柱位置方便后期扩展,电池位同时支持2x2联座和4x1联座

打板尺寸8.6cm *11.6cm
需要自取,注意保存,过期不补:
pan.baidu.com/s/1g7Ka_E98Edm9lA9wst5szw
提取码:jrtn

网友A(2021-03-31):
你们的18650都干嘛用的?我还有好多都感觉没地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18650都干嘛用的?我还有好多都感觉没地方用

我两个台灯用了六节,两个手电用了四节,两个风扇用了七节。还好去年拆了一个独轮车得了16节电池要不真的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18650都干嘛用的?我还有好多都感觉没地方用

可以送给我用啊,正准备淘10节8节的

网友:
愉快的开始,几分钟前刚把券花掉了

网友B:
可以用铝基板吗?直接压缩包是直接发客服吗?

网友C:
电路部分画在座子背面,完全放得下,电路板节约了,美观了,空间也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部分画在座子背面,完全放得下,电路板节约了,美观了,空间也省了.... ...

打过,不喜欢,我做这个就不是为了省空间,怎么舒服怎么来

网友D:
攒够200节,焊一个48V的电瓶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铝基板吗?直接压缩包是直接发客服吗?

不能,发什么客服,网页直接提交订单会让你上传的

网友:
收藏下,正需要,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攒够200节,焊一个48V的电瓶车电池

200节电池管理系统
那要有多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过,不喜欢,我做这个就不是为了省空间,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只要填 板子大小(比如你这个是12*11),板子数量选5就好,其它不用理对吗?

NMOS版T12这个的尺寸大小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要填 板子大小(比如你这个是12*11),板子数量选5就好,其它不用理对吗?

NMOS版T12这个的尺寸大小 ...

你其实都填10x10就行了,面积无所谓的,客服后台会审,只要不超0.015方以及别太离谱就能过,然后选5pcs,其他默认就行了,NMOS那个也填10x10就行,非要具体的话是7x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