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冰豹卡宴120鼠标通病 更换黄点编码器

楼主(2021-03-31):
全网唯一冰豹卡宴120鼠标 跟换黄点编码器过程很久没发帖了,不墨迹,最近一直在用cad,买到了最心仪的鼠标,一口气买全了3个版本,从卡宴100-120-220,超级喜欢都是咸鱼买的,但是120有点小问题,发现是这个鼠标通病,原装蓝色TTC滚轮编码器,原装只有5mm高度,而且是特殊规格,替换品很贵。
自己动手打磨更换了TTC金轮编码器,价格实惠,寿命4800万格,稍硬手感,精度更高。准确度好,
声音稍稍脆,多场景各种适合,画图游戏神器。
废话不说,开拆

网友A:
我虽然也用CAD,但对鼠标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虽然也用CAD,但对鼠标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可能行业不同,建筑行业的,一直用滚轮查看图纸,所以我对滚轮的手感要求比较高

网友:
TTC金轮多少入的?淘宝上看了下5元左右

网友B:
滚轮控果断罗技啊,尝试过后就再也离不开了

网友:
鼠标用起来有什么过人的之处吗,有的话我也去淘个来试试。TTC黄色编码器手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轮控果断罗技啊,尝试过后就再也离不开了

罗技新款中间滚轮按键基本都是贴片式微动,那手感,啧啧,大力金刚指,而且还带左右移动功能,容易误触

网友C:
干活经常用滚轮的,应该用罗技MX系列 罗技mx master 3 和 罗技mx anywhere 3 ,
建议罗技mx master 3 滚轮用着能爽死, 缺点就是太贵了。

网友D:
半年滚动条乱走后,先给编码器一滴触点专用清洁剂,万能润滑剂等,大多数能用两三年,实在不行后再换编码器。罗技鼠标光微动加光耦滚轮最好,可惜自营价格随便一百元以上太贵了。

网友E:
光栅的手感好,寿命也长。
如果一定要用编码器,我会选TTC红点的,推起来轻,浏览网页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活经常用滚轮的,应该用罗技MX系列 罗技mx master 3 和 罗技mx anywhere 3 ,
建议罗技mx master 3 滚轮 ...

用过呢,也是一样的问题,中键太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栅的手感好,寿命也长。
如果一定要用编码器,我会选TTC红点的,推起来轻,浏览网页省力。 ...

工作为主,流量网页MX 大师3之类最棒

网友F:
看起来像是切掉了固定脚,再把线焊回去的。现在好多制图软件,滚轮和中键用的比较多,新一点的罗技、雷蛇都不好用了,我还专门弄了一个罗技代工的老联想鼠标,光栅滚轮,中键也是常规的长方形微动,用它SolidWorks建模挺顺手

网友:
鼠标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年滚动条乱走后,先给编码器一滴触点专用清洁剂,万能润滑剂等,大多数能用两三年,实在不行后再换编码器 ...

我的滚轮就乱跳,请问用什么清洁剂啊。wd40可以吗?

网友:
罗技的好点

网友:
中键硬直接找个有快捷键映射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像是切掉了固定脚,再把线焊回去的。现在好多制图软件,滚轮和中键用的比较多,新一点的罗技、雷蛇都 ...

哈哈,同道中人,你可以试试这款,手感好,且中键手感好,换了编码器就人鼠合一了

网友:
不是光栅滚轮鼠标一律垃圾桶

网友:
G903表示不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