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闲鱼上买了一个铅酸电池均衡器,试下来均衡效果非常好

楼主(2021-03-31):
采用飞度电容转移过高电压电池的电能到最低电压的电池,电池间压差小于0.02v

网友A:
你这是广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广告吗?

要这么说你的id也在做广告。我只谈我的使用体会。

网友B:
介绍里  用飞度电容转移过高电压电池的电能   是怎么实现的?
飞度是电容的品牌?还是电容的一种用法?
而电容又怎么能转移直流能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里  用飞度电容转移过高电压电池的电能   是怎么实现的?
飞度是电容的品牌?还是电容的一种用法?
而 ...

这里的度用渡更贴意,飞渡电容法是一种均衡电压的方法,通过电容充电和放电转移电能,均衡电压。现在的电瓶都是因充电时析氧造成脱水而损坏,电池电压的不均衡,充电时电压高的电池最先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里  用飞度电容转移过高电压电池的电能   是怎么实现的?
飞度是电容的品牌?还是电容的一种用法?
而 ...

通过好多组mos管的开关和飞渡电容组合来转移电能.  图是网上找来的.可参见这个拆机贴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9461

网友C:
这照片是用老年机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照片是用老年机拍的吧?

对焦没对好而已。华为出过老年机吗?

网友D:
这手机也真辣鸡,我的手机魅族千元机也照不成这样,对焦速度很快打开相机的瞬间同时就对焦成功了。更不要说另一台带光学防抖的更不存在手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机也真辣鸡,我的手机魅族千元机也照不成这样,对焦速度很快打开相机的瞬间同时就对焦成功了。更不要说 ...

单手拍的,抖动大了点,拍糊了。这张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手拍的,抖动大了点,拍糊了。这张怎么样?

这得多少功率?

楼主:
这不是充电器,只能均衡各个电瓶的电压差小于0.2V, 额定均衡电流10A

网友E:
感觉铅酸电池均衡也很必要,上次在检测一组电池充电过程,发现每节电池上的电压都不太一样,每节单独充电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铅酸电池均衡也很必要,上次在检测一组电池充电过程,发现每节电池上的电压都不太一样,每节单独充电太 ...

单组电池电压超过13.8v开始析氧,再高会析氢而脱水

网友:
网上找不到,给个连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去这个地方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46d46baawYHiO8&id=4406012147&ns=1&a ...

这价格正好够焕一组新电池

网友F:
据说刚出来个更nb的,还带脉冲,太贵了 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刚出来个更nb的,还带脉冲,太贵了 没买

它的转移过程就是脉冲式的, 通过多组mos管不断的开关来实现的,所以是必然无序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价格正好够焕一组新电池

这货价格是有点贵,不得不承认均衡效果的确好。这还不算很贵,还有300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