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万块钱的斐讯N1,给用移动遥控器加上关机功能

楼主(2021-03-31):
机顶盒坏了,把几万块钱的非讯N1翻出来当机顶盒, 没有遥控器不方便,在平多多买了一个8.8用移动遥控器,能正常配对,不能关机和语音,其他一切正常。
爬爬网站,自己修改了一下键盘映射文件,将静音按钮映射到关键。可以完美解决关机问题。

8.8的移动蓝牙遥控器

查看遥控器VP值

记录静音建的键值

复制公用键值映射文件,改名

屏蔽原来的静音按键

映射为电源按键

修改完,上传,重启,完美关机

修改后的文件,如果是同款,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拆开看主板上,有语音的麦克风,就是按键不能识别。开机按键也不能识别。

网友A:
电视盒子系统的话,在蓝色背景那个“原生设置里”,打开CEC HDMI,几乎大部分用电视都可以实现:关电视+关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盒子系统的话,在蓝色背景那个“原生设置里”,打开CEC HDMI,几乎大部分用电视都可以实现:关电视+关N ...

遥控器连接手机, 能识别到电源按键, 按下黑屏,不是关键。连接N1,不能识别按键。 连接手机也一样不能识别语音按键。

楼主:
还有这个修改,能关机,不能开机。不过我一般关机之后会断电,不影响。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
你那个记录静音键值中,
读取/dev/input/event8 ....
是如何操作的,能否说详细点,
我的电视盒有一个Home键,
也搞不定,想嚐试一下你这个方法,
看能搞定否。

网友:
N1用第三方的遥控最大的问题在于开机,而并非关机,我刷了好像是YYF的固件,里面有一个APP,可以实现重启、关机、进RECY之类的,所以关的话,无非是多按几下键的问题,但开的话,就只有重插电源了(没办法只好给供电线上加了一个小船开关)。
反倒是T1,原厂遥控坏了的话,直接加装一个红外头再开个接收窗,然后去某宝6块左右买个英菲克的红外遥控回来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
你那个记录静音键值中,
读取/dev/input/event8 ....

我用的yyf固件,系统已经root了, 安装终端模拟器,运行指令:su, 在运行getevent -l,就能侦测到键值

楼主:
终端模拟器和软关机ap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yyf固件,系统已经root了, 安装终端模拟器,运行指令:su, 在运行getevent -l,就能侦测到键值 ...

热心坛友,虽然用了你的方法,抓到key name,但是可能我的Home键,被捆绑了iptv主页,没有成功。

网友:
挺好的办法,赶紧抄作业去。非常感谢!

网友C:
也在苦苦需求实惠可用的遥控器

网友:
还可以弄个升压板,从电视usb升压供电给盒子,自动开机关机,据说不升压5v也能启动盒子,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心坛友,虽然用了你的方法,抓到key name,但是可能我的Home键,被捆绑了iptv主页,没有成功。 ...

找一个不要用的键位,代替也可以的。比如换台加减按键,这个盒子其实用不上,也可以重定义为关机。

网友:
亏了20    我前几天花30买了个原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一个不要用的键位,代替也可以的。比如换台加减按键,这个盒子其实用不上,也可以重定义为关机。 ...

已用一个小巧55K的虛擬Home软件代替了。

网友:
学习了,但是小白不会修改不会读取,说的很好,没有适合小白的教程,希望写详细点,谢谢了。我有个DB1盒子,也是原配遥控器常亮红灯坏了,在网上买了yyf可以开关机的遥控器,不到40元,开关机一切正常。手感也比原装的好,原装的太单薄塑料手感太强了,还经常配对问题。
YYF可以开关机的遥控器还带数字键还带模拟鼠标键,我觉得这个功能很好,我觉得挺好的。

网友:
淘宝特价版上,8块包邮的万能机顶盒遥控器,选“英菲克”,就能完美遥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在苦苦需求实惠可用的遥控器

8块包邮的万能机顶盒遥控器就ok,红外的,不带语音。
需要自己加红外接收管
蓝牙的得30多,其实就是个遥控器外形的蓝牙键盘。也是不带语音

网友:
斐讯N1几万块了吗?膜拜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