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天猫精灵智能场景控制各种智能设备

楼主(2021-03-31):
天猫精灵原先只能是用语音去控制各种连入的智能设备,后加入了智能场景面板,可以使我们很方便的在手机上去控制各种智能设备。后续如有加入新设备,可以去创建新场景,在里面添加条件添加执行就可以控制新设备。
就如图中的面板界面,按一下播放键是执行场景,相当于按一下智能设备的开关,后面绿框是关闭场景,相当屏蔽这个开关。

开门锁用的是易微联控制板,易微联设置成点动方式去开锁,门控还加了改造的指纹开门。

开关电脑用的是买几个天猫精灵时配套来的智能插座,电脑主机和显示器接入插座,bios设置成接通电源就自动开机,面板中的开电脑就能实现开机,
而面板中的关电脑则不能随便去点它,点它相当于关电脑的电源,这对电脑来说是不正常关机,对电脑系统是有损无益的,
对于用手机关电脑是用另一种方式,用的是hipc软件,主机装hipc,手机微信绑定它用里面的小程序去实现关机,当然hipc还有其它很多实用的功能。
这种也只是在匆忙出去忘记关电脑用,然后就可以点场景面板的关电脑去关电脑总电源。

开关灯用的欧瑞博的智能插座,接夜灯的。

................后续等增加些智能设备再添加进面板。

网友:
关电脑用远程桌面吧,虽然手机屏幕小,当电脑用不太方便,但用来关机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2021-05-18):
目前用智能插座来开路灯。  但每控制一个设备都需要一个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