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国产劣质石英钟机芯能不能用碱性电池?

楼主(2021-03-31):
发现论坛上不少帖子有提到国产劣质机芯不能用碱性电池。淘宝商家以讹传讹也就罢了,看到有些喜欢改锂电的人也提到此观点,颇有些奇怪,按理说懂点电路的人不至于这么盲从。
一般石英钟的线圈电阻有几百欧姆,我们就假设一个偷工减料到了极端的机芯,线圈电阻只有100Ω。
一节锌锰电池内阻不大于0.5Ω。再做个极端的假设,最劣质的锌锰电池电阻5Ω。最优质的碱性电池无与伦比的0欧姆内阻。中间的电路电阻都理想的为0。使用碱性电池也只比锌锰电池电流大5%……

楼主:
我找个手里最差的机芯发上来吧,如果哪位朋友有其它型号的机芯线圈阻抗欢迎上传
宜家的劣质石英钟线圈200Ω

坛子上推荐的佳丽1680Ω

网友:
那是赤裸裸的谣传

网友:
可以用,线圈漆包线很细,怎么也有400多欧,实测线圈两端电压14-16mv,好点的机芯线圈都1k欧以上

网友A:
石英钟我都是用碱性电池
最夸张就是煤气表上
人家说要装专用电池
2017年被坑过一次。(准确是强制消费了一次)

我想补充讨论另一个问题:
我个人买石英钟都是为了要个外壳
到手就换某岛品牌的机芯
使用一节碱性电池接近2年左右,
一般会在1年6个月到2年左右,
最主要是误差很小,基本一年想起了微调下。
最神奇的其中我2017年搬家后,
上个月回家发现一个钟还在走,好神奇。
这是我前好多年买的机芯,
但去年到今年买了2个机芯,
使用一样的电池大概就是1年左右(估计买到假货,或是组装的)
因为我只要外壳,所以都是很廉价的,
钟带的机芯,使用同样电池大概就是6-8个月,
最夸张一个只用了3个月多点。

网友:
随便用,就是碱性一漏液直接废掉了。反正山寨钟也无所谓。

网友:
石英钟的质量与用什么电池应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
主要是南孚漏液王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英钟我都是用碱性电池
最夸张就是煤气表上
人家说要装专用电池

啥品牌啊,现在钟太便宜了

网友B:
碱性电池不能用是因为它是钢壳,干电池是锌外壳,石英机芯的内部的线圈靠近碱性电池外壳,外壳会被磁化,会影响走时的准确,线圈距离电池仓远的碱性电池也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石英钟我都是用碱性电池
最夸张就是煤气表上
人家说要装专用电池

某岛是什么机芯?什么品牌的机芯性价比高一点,谢谢!想把家里的机芯换了(要求走时准确一点)!

网友:
康巴丝和太阳都还好。

网友:
不仅是电阻变小, 电感也变小很多,  感性负载不能这么计算电流
肯定是因为有被碱性电池搞坏的机芯才出现的这种说法的, 当然那都是些不合格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碱性电池不能用是因为它是钢壳,干电池是锌外壳,石英机芯的内部的线圈靠近碱性电池外壳,外壳会被磁化,会 ...

磁化电池外壳会影响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石英钟我都是用碱性电池
最夸张就是煤气表上
人家说要装专用电池

煤气表上, 我用的是5号电池同尺寸的磷铁电池,+占位筒。。。已经省了不上电池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岛是什么机芯?什么品牌的机芯性价比高一点,谢谢!想把家里的机芯换了(要求走时准确一点)! ...

不是精工就是丽声,好东西从来不会便宜,不过机芯本身就不贵,石英钟机芯再好也没多少钱,国产的电波机芯现在也不错还省事儿,电波蓝牙WiFi看着情况选

网友E:
买卖过疾病保险的人就懂,这是一个坑,设备损坏之后关于电池的条款就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

网友:
我家97年的表,分秒不差,有比这个表更耐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卖过疾病保险的人就懂,这是一个坑,设备损坏之后关于电池的条款就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
...

1997年的,,,分表不差。。。一直用碱性,,很省电,,记不得多长时间换一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煤气表上, 我用的是5号电池同尺寸的磷铁电池,+占位筒。。。已经省了不上电池钱了。。 ...

我家的煤气表同样是5号电池三个4.5V,我也是用的一个5号铁锂一个占位筒,再加一个5号镍氢电池

网友:
碱性的电池容易漏液,前几天发现很久没用的功放遥控器电池仓被南X电池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