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技术保密的电磁炉怎么修

楼主(2021-03-31):
大约15年前电磁炉,技术保密通过,打磨芯片型号,不仅川普挥舞保护大棒,中国人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更不辞辛苦

自己家用,万科KY-C18A电磁炉,时不时超温报警,然后自动关机,属于早期型,虽然,无故障码显示功能,但故障很典型,无图纸

拆开,测量加热盘下方热敏电阻,100k/20度室温,属于常用型阻值,关键IGBT下面的一般阻值是多少呢?

该如何判断?有请各路神仙指导

网友:
整块板换掉了。TB多了去了。

网友A:
可以再检查一下和热敏电阻一起分压的另一个电阻。

网友B:
真干净,少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检查一下和热敏电阻一起分压的另一个电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干净,少用吧

确实,偶尔用用

网友:
没把散热部分考虑进去

网友:
遇到过富士的老机器也这个问题。打火锅一锅水没烧开就关机重启了。散热温控都正常,最后竟然是电源变压器热后开路导致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