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IGOL DS5062M 示波器拆解换屏

楼主(2021-04-01):
RIGOL DS5062M 示波器屏膜老化,本来想换偏光膜的,结果悲剧原装屏挂了,上淘宝问了一下原装屏喊价500多,去闲鱼看有用工控屏改装的。经沟通还是坛友的。在卖家@80586 指点下完成这次换屏。

网友:
又能坚持个10年

网友:
带大散热片的是主板, 旁边的是电源,其他的都是显示模组

网友:
这个屏换成多少钱?

网友:
厉害了,竟然还能用其它屏幕改装,恭喜修复

网友:
示波器的屏会成这样,你是在什么环境下使用啊~~太可怕了

网友:
间接代换的吗?

网友:
以前也遇到膜老化,拆了个同型号的来换

网友:
我的与楼主同型号,自己换偏光膜,但效果不理想,图像是白底蓝字,用的是马宝买的通用偏光膜。

网友:
果然是高手所为了,都是高难度技术活了

网友:
这示波器看着有年头了。

网友:
放地下室用的吗?怎么糟蹋成这样,又是灰又是水

网友:
昨天修拉一个经纬仪,2个小液晶屏,偏光膜直接老化的看不到字了,

5块钱包邮10寸的,用了一点点就修复了,但是效果没有原装效果好,可能是角度不一致

网友:
数码之家人才济济。。。。

网友:
还能这么换

网友:
我有前面板和按键板屏幕一套(适用于普源DS5000系列所有示波器)  这个撕掉旧的偏光膜 然后酒精清理上面残胶   淘宝10块钱包邮好几张  贴的时间记得喷水 不然容易有气泡  我的就是没喷水 有气泡

   话说这个换一个屏幕最低也要大几十  贵点的要一百多     很多屏幕只要定义相同 分辨率一样都可以装上去  那种蓝底白字的也可以

我有DS5102的 和DS1102E的固件  要的私聊我 适用于刷挂的  丢固件的   固件是编程器文件 要用编程器写入 如果确定硬件没有问题的 可以你出运费帮忙代写

网友:
工控屏的屏线是兼容的么?

网友:
为什么用着用着屏就坏了呢不懂,修好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单位有几十台都是偏光膜坏,求各位大佬给个解决方案。具体采购链接

网友:
无处不在的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