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瓦利能KD-C1对讲机顺便求破解读写频密码的办法

楼主(2021-04-01):
国产瓦利能KD-C1
厦门货
给孩子玩还不错
地摊上10块买了两个
一个没有后盖,没有电池,换上一个诺基亚的5c就行
另外一个完好
写频的时候发现有有一台居然有密码
求教一下如何破解

网友A:
这个用电很大啊,你电池有用过多久测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电很大啊,你电池有用过多久测试过了吗?

孩子玩用的还挺久的

网友B:
国产机写频会,可是解密不会。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福建系

网友C:
晒硬件有什么用,  要绕过密码,  要从写频软件上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晒硬件有什么用,  要绕过密码,  要从写频软件上入手

必须符合拆版的要求
先拆为敬
写频软件有,读写都提示要输入密码,另外一台就ok
修改密码要输入验证码 check code

网友:
弄过路由,没弄过这,两个一样是不是可以用编程器把没密码的复制到另一个上。

网友:
我们小时候有这个就好了。。

网友D:
买个相同rom芯片把没有密码的拷贝换上去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相同rom芯片把没有密码的拷贝换上去看行不行?

明天用spi编程器读一下看看

网友E:
我也有一台,能分享一下写频软件吗?806442136@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机写频会,可是解密不会。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福建系

泉州的字数

网友F:
求写频软件,手机两台不同品牌的杂牌机,一直在搞不定软件。。xh189@qq.com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台,能分享一下写频软件吗?

网上搜索chirp  这个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写频软件,手机两台不同品牌的杂牌机,一直在搞不定软件。。xh189@qq.com先谢谢了。。。 ...

https://trac.chirp.danplanet.com ... -20210310-win32.zip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索chirp  这个支持

收到。。谢谢了!!!

网友(2021-06-19):
图片看不清,都有什么芯片,频率能改多少

网友(2023-04-30):
校验码:KD-C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