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这个电动车充电器怎样维修

楼主(2021-04-01):
拆开看到个压敏电阻爆裂,找个换上后风扇转,面板充电指灯亮,但无电压输出。不知哪还有问题,其他没有烧坏痕迹,充电器为60Ⅴ18A,先谢了,上图片了。

网友:
带继电器防反接的,你测量470uF,100V电容器有没有电压?

网友:
是不是要接上电池才有输出的呢

网友:
接了电池吗?有些没接电池没有输出。
看现象应该就那样了,后级损坏情况的概率低

网友:
楼上说得对,有些充电器不接电池不输出

楼主:
谢谢,很是感谢!!
没有接电瓶,等接电瓶试下。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是充满后强制停充的,不接电瓶肯定不会有输出的。但是可以测量输出电压,方法是短接继电器的触点两端,或者直接测量继电器的输入端即可~

网友:
压敏坏一般是超压,还要看看主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充电器已经没问题了,插上电池就可充电了

网友:
感觉这充电器很不错,哪儿买的,多少钱

网友:
没接电池相当于负载开路,,输出检测到满电压判断为电池充满电了,切断输出。

网友:
做工还不错,怎么有5个灯?

网友:
质量不错,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前面板图片

网友:
我也坏了一个,最近才修好。

网友:
短路了吧?先把电源那部分几个元件全部拆下来,把这几个元件都检查一遍。然后检查可控硅和芯片。

网友:
这货看起来是用继电器控制通断的啊。我拆这么多充电器也就见过一个锂电充电器是用继电器的。

网友:
这个充电应该很良心了。
很少看到压敏电阻烧坏,然后后边电路安然无恙

要接上电池给输出端一个电压,迫使可控硅或继电器导通才能电压输出

网友:
这个不接电池是没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