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玩具表毫伏档 这微弱的电压来自何方?

楼主(2021-04-01):
破玩具表
只要放置毫伏电压档
显示屏上总有1/2/3位数字乱跳

此刻,两只表笔是分离状态,我只能想象成空气电池
因为,两只表笔短路,我可以认为是磁场感应电动势

请问各路神仙:这微弱的电压,你认为来自何方?

网友A:
内部放大电路有失调电压,输入为0时输出不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放大电路有失调电压,输入为0时输出不为0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因为,当我将两只表笔短路对接
显示电压为零,且稳定,不变化

网友:
来自表的外壳,比如透明表蒙,感应电动势,数字乱跳,你用湿巾擦下即可。

网友:
拨盘用橡皮擦擦可能会有改善

网友:
请问你测啥电路会使用到毫伏档呢?

网友B:
杂乱的电磁波干扰所致,不必在意,只要短接表笔能归零表就是正常的。就像收音机天线一样, 没有回路同样能收台,表笔短接就相当于把收音机天线接地了。

网友C:
电磁波干扰所致的感应电,不必在意,只要短接表笔能归零表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波干扰所致的感应电,不必在意,只要短接表笔能归零表就是正常的!

热心七段,精准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乱的电磁波干扰所致,不必在意,只要短接表笔能归零表就是正常的。就像收音机天线一样, 没有回路同样能 ...

热心五段,精彩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