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Thinkplus TU201固态U盘

楼主(2021-04-01):
其他固态U盘我没有用过,这个用了几天感觉一般,拷贝文件大或多的情况下掉速严重

网友:
58xt掉速王,掉到个位数是家常便饭

网友A:
还以为是3280或者3281呢,居然良心的上了58x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3280或者3281呢,居然良心的上了58xt,

说实话,58xt做移动存储,体验不如3280。
同样的颗粒上3280,整盘速度比58xt要快

网友:
用料还不错啊(不过机贴的元件水准很烂,估计SMT贴片工厂很一般)

L06B颗粒,单颗粒128GB 4CE的,性能还是可以的。如果开MLC模式应该好一点,INTEL支持两种模式互开的

这个算是固态U盘了,良心产品了。不过颗粒100%是拆机颗粒了,绝对不存在全新的了(除了一些爱好者手里收藏的少数之外,不会有大批全新颗粒了)

网友:
不对,刚仔细看了一下,这个不是L06B,这个是标准TLC,掉速是正常的,哈哈哈。看错了

网友:
上2258H不香吗?

网友:
说实话,58xt做移动存储,体验不如3280

网友:
当初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
omg 这做工真不错啊,大厂产品看着养眼

网友(2021-06-06):
两个主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58xt做移动存储,体验不如3280。
同样的颗粒上3280,整盘速度比58xt要快 ...

这个颗粒上ps3111都比58xt要好

网友(2021-08-08):
我用ventoy-1.0.27做了启动盘,直接下载21H1的镜像进去,能进入系统安装的地方,但是提示我没有什么驱动,没有办法继续安装系统,郁闷。
要求我提供驱动,不知道哪儿找。我下载1.0.49版本的ventoy,重新做了启动盘,就可以了。奇怪

网友:
2258XT+TLC,这边直连主机跑到SLC缓外速度都不会超过50MB/S,只能说是非常正常的

网友(2025-06-17):
6666这个太猛了

网友:
改了,颗粒换成L06B

网友:
联想U盘没一个值得购买,联想的u盘都应该丢垃圾桶里